[KungFu8位 MCU] KF8F系列的模拟外设是指的内置运放?没有ADC吗?

楼主(2024-12-15):
KF8F系列的模拟外设是指的内置运放?没有ADC吗?

网友A:
KF8F系列部分型号有运放、比较器和触摸等模拟外设,几乎所有型号都有ADC,具体信息可以发邮件咨询:support@chipon-ic.com

网友B(2025-02-12):
芯旺微电子的KF8F系列单片机确实内置了模拟外设,但具体功能需要根据型号来确认。

网友C:
部分型号可能内置了运算放大器(OPA),用于信号放大或滤波

网友D:
KF8F系列的模拟外设通常包括以下功能:内置运算放大器(OPA):部分型号可能内置了运算放大器,用于信号放大或滤波。模数转换器(ADC):大多数KF8F系列单片机都内置了ADC模块,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E:
应该会有ADC的啊,一般MCU都会有模拟ADC来使用啊

网友F:
KF8F系列单片机通常内置了ADC模块,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G:
我觉得KF8F系列单片机会有ADC模块,用于模拟信号的采集

网友H:
具体功能需要参考型号的数据手册,以确认是否支持OPA和ADC的具体配置

网友I:
建议查阅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或联系芯旺微电子的技术支持,这种准确。

网友J:
一般来说大多数MCU都是会有ADC的,但是模拟运放可不一定

网友K:
你还是看看手册吧,手册上写的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