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DATA EEPROM的写入数据速度怎么样?

楼主(2024-12-18):
KF8F系列的DATA EEPROM的写入数据速度怎么样?

网友A:
擦写典型周期6ms

网友B(2025-03-17):
KF8F系列的写入速度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设计

网友C:
KF8F系列的DATA EEPROM写入时间通常在几毫秒内。

网友D:
使用多字节写入,如果芯片支持页写入或多字节写入,可以显著提高写入速度。

网友E:
提高时钟频率,在允许的范围内提高MCU的工作时钟频率。

网友F:
减少写入次数,尽量减少频繁的单字节写入操作,可以通过缓存数据后批量写入

网友G:
写入速度,KF8F系列的DATA EEPROM写入速度通常在几毫秒(3ms到5ms)范围内

网友H:
影响因素,写入模式、时钟频率和硬件设计都会影响写入速度。

网友I:
优化建议,使用多字节写入、提高时钟频率和减少写入次数可以优化写入速度。

网友J:
如果需要更具体的写入速度数据,建议参考KF8F系列的技术手册

网友K:
还行吧,可以试试换个芯片的,这样速度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