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系列产品的宽电压工作最低是多少?

楼主(2024-12-19):
我看有支持1.8V的,1.8V的话能稳定工作吗?而且低电压的话,电流是不是会增加呢?

网友A:
全温度范围内1.8V可以稳定工作,同等条件下,电压越低工作电流越小

网友B(2025-03-17):
肯定能稳定工作,不然标出来干啥

网友C:
其实低电压电流应该会多一点吧,但是应该不会很高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应该不会增加很多

网友E:
你可以自己试试的啊

网友F:
一般来说,电流应该会增加,功率在这呢

网友G:
1.8V得保证你的电压是稳定的,才会稳定工作

网友H:
这个没测试过,一般都是用的3.3V的电压

网友I:
其实电流增加减少都不会很多,你放心使用就好了

网友J:
应该会增加,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K:
1.8V必须可以稳定的工作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