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020的存储器2K,这个2K是代码存储区域还是用户数据区?

楼主(2024-12-20):
KF8F2020的存储器2K,这个2K是代码存储区域还是用户数据区?而且这个写入之前需要解锁吗?

网友A:
2K是FLASH,就是代码存储区,KF8F2020这颗MCU的FLASH不支持自擦写,如需存储数据,需要选择带EEPROM的MCU

网友B(2025-03-17):
KF8F2020的2K存储器通常指的是代码存储区域而不是用户数据区(DATA EEPROM)。

网友C:
代码存储区域: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容量为2K字节(2048字节)。支持多次擦写,但擦写次数有限(通常为10,000次左右)。

网友D:
KF8F2020的代码存储区域和用户数据区在写入或擦除操作之前,通常需要解锁。具体说明如下:代码存储区域的解锁机制:在写入或擦除Flash之前,需要向特定的寄存器写入解锁序列(Unlock Sequence)。解锁序列通常包括向特定地址写入特定的数据。解锁后,可以进行写入或擦除操作。写入或擦除完成后,Flash会自动重新锁定,以防止误操作

网友E:
用户数据区解锁机制:类似于Flash,DATA EEPROM在写入或擦除之前也需要解锁。解锁方式通常是通过向特定寄存器写入解锁序列。写入或擦除完成后,DATA EEPROM会自动重新锁定。

网友F:
解锁序列是保护存储器的重要机制,防止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具体解锁序列需参考KF8F2020的技术手册

网友G:
Flash和DATA EEPROM的写入次数有限,需合理规划写入操作

网友H:
在写入或擦除操作期间,确保电源稳定,避免操作失败或数据损坏。

网友I:
2K存储器:通常指代码存储区域。写入操作:在写入或擦除Flash或DATA EEPROM之前,需要解锁。解锁机制:通过向特定寄存器写入解锁序列实现。

网友J: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操作步骤或解锁序列,建议参考KF8F2020的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