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320的ADC是12位的吗?

楼主(2024-12-20):
AD, ADC, dc, 320, 232
请问一下,KF8F2320的ADC是12位的吗?这个12位的ADC精度咋样?和STM32来对比

网友A:
KF8F2320的ADC是12位,最多支持8通道,其特性如下图:

网友B(2025-03-18):
应该是ADC的12位的吧

网友C:
这个具体还是看手册吧,手册应该挺详细的

网友D:
这个没比较过啊,一般来说应该是OK的

网友E:
具体速率取决于时钟配置,通常在几十到几百kSPS(千次采样每秒)之间

网友F:
通常支持多路模拟输入通道(具体数量需参考技术手册)

网友G:
支持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H:
内部参考电压通常为1.2V或2.5V,具体值需参考技术手册

网友I:
在理想条件下,KF8F2320的12位ADC可以达到接近理论值的精度

网友J:
实际应用中,精度可能会受到噪声和干扰的影响,通常在±2 LSB(最低有效位)左右

网友K:
电源不稳定会引入噪声,降低ADC精度,需要注意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