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是不是芯旺的8位单片机不支持USB功能?

楼主(2024-12-23):
是不是芯旺的8位单片机不支持USB功能?

网友A:
8位机没有USB模块,32位机有

网友B(2025-03-19):
是的,芯旺微电子(ChipON)的8位单片机通常不支持USB功能

网友C:
芯旺的8位单片机(如KF8系列)主要面向低成本、低功耗的应用场景,其功能集更侧重于通用控制、模拟信号处理、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等,而USB功能通常需要更高的处理能力和更复杂的外设支持,因此在8位单片机中较为少见

网友D:
基于ChipON自研的8位内核,具有低功耗和高性价比的特点。支持常见的外设,如ADC、PWM、定时器、UART、SPI、I2C等。不支持USB、以太网等复杂外设。

网友E:
芯旺的MCU基本都是家电控制、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电池供电设备等。所以没有USB也正常

网友F:
USB协议(尤其是USB 2.0及以上)对处理能力要求较高,8位单片机的性能通常难以满足。

网友G:
USB功能需要专用的硬件模块(如USB PHY和控制器),这会增加芯片面积和成本。

网友H:
8位单片机主要面向低成本、低功耗的应用,而USB功能通常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场景(如PC外设、存储设备等),这些场景更适合使用32位单片机。

网友I:
可以通过外接USB转串口芯片实现USB通信功能。这种方式成本较低,但性能有限,适合低速数据传输。

网友J:
芯旺的32位单片机(如KungFu32系列)支持USB功能,适合需要高速数据传输和复杂协议的应用。

网友K:
某些品牌的8位单片机(如Microchip的PIC18系列)支持USB功能,但成本较高。

网友L:
芯旺微电子的8位单片机确实没有内置USB功能。不过,你可以通过外接USB转串口模块来实现USB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