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官网介绍的KF8F31XX中的存储器标识是4KW(8KB),这个4KW是啥意思?

楼主(2024-12-24):
官网介绍的KF8F31XX中的存储器标识是4KW(8KB),这个4KW是啥意思?

网友A:
W是word,即双字节,4K Word = 8K Byte

网友B(2025-03-19):
在芯旺微电子(ChipON)的8位单片机(如KF8F31XX系列)中,4KW 是一种存储器容量的表示方式

网友C:
4KW 的含义K:表示“千;W:表示“字”(Word),在芯旺的8位单片机中,1个字(Word)通常等于 2字节(Byte)。

网友D:
4KW:表示存储器的容量为 4K字,即 4×1024=4096,4×1024=4096 字。由于1字 = 2字节,因此 4KW = 4096字 × 2字节/字 = 8192字节 = 8KB。

网友E:
在早期的计算机和单片机中,存储器的容量通常以“字”为单位表示,因为当时的处理器架构和数据总线宽度与“字”密切相关。

网友F:
芯旺的8位单片机采用8位数据总线,但其指令集和存储器组织可能以“字”为单位进行优化,因此用“字”来表示容量更符合其架构特点

网友G:
4KW 的具体计算1字(Word) = 2字节(Byte),4KW = 4K字 = 4 × 1024字 = 4096字,4096字 × 2字节/字 = 8192字节 = 8KB,因此,4KW = 8KB。

网友H:
应该就是8kb的存储表示吧

网友I:
不知道,为啥这么定义呢?感觉不是很通用啊

网友J:
应该就是按照8kb的容量定义的吧

网友K:
你就知道8KB就完事儿了,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