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2F6P32

楼主(2024-12-12):
据说9月份笙泉单片机推出了一款新的芯片MG82F6P32,有没有它的详细介绍呢

网友A:

MG82F6P32系列是一款由笙泉科技推出的低功耗增强型1T 8051 MCU芯片。以下是对MG82F6P32系列的详细介绍:
  • 基本规格
    • 存储空间:内置了32KB Flash和2KB RAM,最高主频可达32MHz。
    • 工作电压:支持1.8V至5.5V宽工作电压范围,待机模式下的电流仅为1.5µA(@5V),非常适合低功耗应用需求。
    • 封装形式:提供SSOP28、LQFP32和QFN32三种封装形式,IO数量分别为25个和29个,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 温度范围:具有105度工规温度范围,适用于各种严苛的环境条件。
  • 特色功能
    • 硬件PD协议编/解码:支持取电端(Sink),无需专用PD IC,仅需两个三极管即可节省成本。同时,高效率的硬件编/解码无需32位核心算力,支持PD 3.0 PPS协议,软件可自定义充电功率与电压,并提供了PD范例程序帮助客户快速导入开发。
    • 双运放器(OPA):低输入飘移,出厂端校准3mV,客户自校准范围为0.5mV至1mV。支持低功耗模式,静态电流仅为0.3mA。可选参考输入源,内部1.2V参考电压或可串接PGA。可设定为比较器模式,支持中断唤醒。轨对轨放大,电压范围更宽不失真。高带宽15MHz强化信号稳定性,高摆率可快速爬升不失真。
    • PGA可编程放大器:可设置总放大倍数从1x到128x。软件控制放大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可直接连接到ADC、ACMP或OPA。支持两种电源模式:正常电源和低功耗模式。
    • 双比较器(ACMP):适用于小讯号放大及阈值设定,增强了MCU的信号处理能力。
    • 增强型PWM:8通道16位PWM,其中3对可互补PWM输出含死区控制,满足了复杂电机控制等应用的需求。
    • ADC和通讯接口:8通道12位ADC可检测不同模拟讯号的数值;具备UART、SPI、IIC通讯接口以及DMA传输功能,方便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 应用领域
    • MG82F6P32系列MCU凭借其丰富的功能和高性价比,广泛应用于无线充、移动电源、电机控制(如个人护理/按摩仪等)、TWS耳机充电座、BMS(电池管理系统)、安防(传感器/门警报器)和小家电等多个领域。

总的来说,MG82F6P32系列是一款功能强大、性能稳定的低功耗增强型1T 8051 MCU芯片,适用于多种应用领域。如需了解更多关于MG82F6P32的信息,建议访问笙泉科技官网或联系相关代理商获取详细资料。
下面这个链接是官网上有关芯片相关文档的,如果需要可以去下载:https://www.megawin.com.tw/zh-CN/product/MG82F6P32#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