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400 UART的使用例程

楼主:
XMC1300系列和XMC1400系列在进行相关的中断配置时有一些不同。
从下图可以看到,XMC1300系列针对不同的外设具有特定的Interrupt number。

而XMC1400系列针对不同的外设没有特定的Interrupt number,所以在进行中断配置的时候需要结合SCU进行相关的interrupt control。

我们可以通过xmc1_scu.h看到各个外设通道的service request都连接到了对应的IRQ上,所以在配置的时候注意选择正确的IRQ,要不然中断无法正确的触发。
附件中包含了两个XMC1400对应的UART中断的例程,
10_2_3的例程使用的是默认的UART RX&TX引脚,这个配置就简单一些。
XMC1400_UART_FULL_DUPLEX这个例程结合了UART FIFO来进行数据的传输,配置了接收FIFO和发送FIFO,并使能了接收中断。配置的UART引脚也不是默认的引脚,想要使用自定义引脚进行数据传输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例程。想换成别的引脚再根据上面说的修改中断源即可。

下面这个手册应该也会有所帮助: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3b4015500f70cd9485b

网友A(2024-12-22):
没有例程学习ARM单片机,很有难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