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驱动直流电机有噪音还震动如何解决

楼主(2024-12-12):
我最近用PWM驱动直流电机,出现噪音和震动,调节频率和占空比仍不能解决,
请问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PWM频率过低?

网友B:
在电源输入端添加滤波器或稳压器较少噪声干扰

网友C:
上电路,上波形

网友D:
占空比调节不当

网友E:
可能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F:
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G:
控制电路中的元件可能存在老化或损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