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C522模块不识别,求各位大佬帮忙

楼主(2024-12-12):
各位大佬我之前用这个代码识别卡片的时候,识别的很流畅,但是现在RC522模块无法识别了。
我把我的RC522模块插到同学的板子上,他写的别的程序可以使用我的RC522模块,说明模块没有坏。
请问是什么情况啊?
我使用的是STM32mini板,就是按照这个接线。

网友A:
使用外部电源为RC522模块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检查RC522模块与STM32mini板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固,包括所有的数据线、电源线和地线。

网友D:
引脚连接错误

网友E:
电源不稳定?

网友B:
检查STM32mini板上的SPI接口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检查是否有其他中断或任务干扰了RC522模块与STM32之间的通信。

网友G:
软件配置或者代码问题

网友H:
干扰和电磁不兼容

网友I: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

网友J:
更新固件库

网友K:
尝试在代码中添加复位和初始化步骤

网友L:
确保 RC522 模块供电电压为 3.3V,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错误,也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M:
这个模块很常用,网上找个代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