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复位后中断函数不工作

楼主(2024-12-12):
stm32f1系列的精英版,第一次烧录程序一切正常,按下复位键或者重启后,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不工作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B:
代码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导致在复位后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无法被正确触发。

网友C:
固件库或HAL库可能存在bug,导致在复位后无法正确初始化定时器或中断。

网友D:
中断配置有误

网友E:
定时器初始化代码可能没有正确放置在main函数中,或者在复位后未能重新执行。

网友F:
更新固件库或HAL库

网友G:
检查代码逻辑是否有误

网友H:
STM32mini板硬件故障

网友I:
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和定时器时钟

网友J:
使用示波器检查定时器相关的引脚和电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K:
是不是BOOT0引脚的问题?复位之后看看是不是启动到了Bootloader模式了。

网友L:
中断向量表没设置好吧?复位之后可能跑偏了,你检查下SCB->VTOR寄存器配置。

网友M:
检查一下外部晶振有没有启动成功,很多时候时钟配置问题会影响定时器工作。

网友N:
第一次烧录能跑,复位就不行,这听着像是系统启动模式的问题,BOOT引脚电平得确认下。

网友O:
你用的定时器是不是依赖了系统时钟?复位后时钟配置可能重置了,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P:
看看你是不是在复位后没正确初始化中断?NVIC 的配置可能丢失了,定时器也得重新使能。

网友Q:
是不是写了HAL_Init()或者时钟初始化函数被漏掉了?复位之后会回到默认状态。

网友R:
定时器中断不进,确认下中断优先级有没有设置正确,有时候优先级设置不当也会影响。

网友S:
硬件复位或者软件复位的效果不一样?检查是不是有全局变量没初始化,导致配置不一致。

网友T:
尝试在主程序里加个LED测试,看复位后程序是不是正常运行,再来排查定时器问题。

网友U:
大概率配置问题

网友V:
固件库或hal库中可能有一个错误,该错误会阻止定时器或中断在复位后正确初始化。

网友W:
中断向量表设置不好吗?复位后可能会有偏差。检查scb->vtor寄存器配置。

网友X:
软件复位的吗

网友Y:
第一次刻录可以运行,但重置不能。这听起来像是系统启动模式中的问题。需要确认启动pin级别。

网友Z:
定时器中断不会提前。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有时候优先级设置不当也会影响。

网友AA:
你使用的定时器依赖系统时钟吗?时钟配置可能在复位后复位,并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AB:
在服务器连接成功后,设置一个标志位如 server_connected = true,在主循环中检查标志并更新指示灯状态。

网友AC:
硬件复位或软件复位有不同的效果吗?检查是否有任何全局变量尚未初始化,从而导致不一致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