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大神解答 延时函数的区别

楼主(2024-12-12):
为什么在寄存器版本中用的延时函数是这个      delay_init(),不能用delay_ms() 吗??????

网友A:
delay_init()函数负责配置延时函数所需的参数,如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源和预装载值的计算因子等。这些参数是delay_ms()函数正确工作的基础。

网友A:
延时函数的准确性取决于系统时钟的稳定性。delay_init()函数会根据系统时钟的频率来计算预装载值,从而确保延时函数的准确性。如果直接调用delay_ms()函数而不进行初始化,可能会导致延时不准确。

网友A:
STM32的硬件特性限制了延时的范围。通过delay_init()函数可以合理地设置延时参数,以避免超出硬件的限制范围。

网友A:
如果直接使用delay_ms()函数而不进行初始化,可能会延时不准确,硬件资源冲突或者超出延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