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使用内部时钟源作为滴答定时器的时钟源后,延时不准

楼主(2024-12-12):
因为没有用外部晶振所以选择了内部晶振作为滴答定时器的时钟源,现在在主函数中调用原子哥写的延时函数中的毫秒级延时1000ms实测只有70ms,代码如图。并未在中断中调用延时函数,也不存在中断问题。SystemCoreClock值也是HCLK的值

网友A:
检查是否有其他中断或任务干扰了SysTick的计数过程。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

网友C:
将SysTick的时钟源配置为内部时钟源

网友D:
时钟源配置不正确

网友E: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F:
计算延时的方式有误

网友B:
建议查阅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