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求助:STM32用全速USB读写SD卡(SDIO),写函数失败

楼主(2024-12-12):
各位大侠,目前在实现全速USB读写SDIO的SD卡(fats文件系统)的时候,能够读出SD卡,但是对新建文件或者删除文件的时候不成功,是HAL_SD_WriteBlocks这个函数一直返回错误。
SD卡程序里面能够读写,求帮助?

网友A:
时钟频率是不是超过了SD卡的工作频率范围内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可能是

网友C:
检查SD卡有没有损坏

网友D:
检查SDIO接口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可能是SD卡的电源供应问题

网友F:
检查SDIO接口的初始化代码,包括设置数据宽度(通常为4位模式)、时钟使能、中断配置等。

网友G:
在发送命令后,检查响应状态。如果状态错误,需要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H:
可能是数据读写操作有误

网友I:
用示波器观察SDIO接口的信号波形,看看是否有通信时序问题。

网友J:
更新固件库和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