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1芯片初始化定时器1和8的问题

楼主(2024-12-12):
#21ic问答#
初始化按照主频为48M进行配置但还是匹配不上这是什么问题
//Pre = 49-4.8k  99-2.4k   199-1.2k
void TIM8_init(uint16_t Per)
{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BRK_UP_TRG_COM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TIM8, ENABLE);
        TIM_D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0;//99;//分4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Per;//49//重到4.8k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InitTimeBase(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onfigPrescaler(TIM8, 99, TIM_PSC_RELOAD_MODE_IMMEDIATE);
    TIM_ConfigInt(TIM8, TIM_INT_UPDATE, ENABLE);

        TIM_Enable(TIM8, ENABLE);//ENABLE DISABLE
}

网友A:
建议先按照官方手册进行设置

网友B:
参考官方程序进行编写

网友C:
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D:
检查初始化代码是否有语法错误或逻辑错误。

网友E:
参考N32G031的官方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

网友F:
检查是否已经将定时器的时钟使能打开

网友G:
预分频器或计数器的值设置错误

网友H:
定时器的中断请求未使能

网友I:
中断优先级和使能中断配置有误

网友J:
检查定时器的外部连接和引脚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