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kHz滤波

楼主(2024-12-12):
各位大佬,小弟有这么一个电路,输入是20kHZ正玄波,正玄波使用了4个二极管组成了一个桥式整流,实际输入是一个半玄波,想用LC滤波,把它实现直流,L打算用变压器骨架自己绕电感,电容选择3kv 104电容,请问要实现这个交流到直流的滤波,有电感计算公式吗?或要实现如上效果电感应该选多大的合适勒? 或有没有提供点相关理论知识勒?谢谢。(用仿真软件能仿真出来吗?)谢谢。  (可加微信红包感谢 谢谢)

网友A:
这是检波的事,这样的电路是转化不了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检波的事,这样的电路是转化不了直流的。

后级不能输出类似一个直流的波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级不能输出类似一个直流的波形吗?

输入信号是20K的纯正弦波,不用非线性处理,怎么会变成直流信号呢?

网友A:
你这个不叫滤波,叫转换,滤波指的是原信号频谱中有直流成分,滤除交流成分,输出只有直流,才叫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叫滤波,叫转换,滤波指的是原信号频谱中有直流成分,滤除交流成分,输出只有直流,才叫滤波。 ...

好的 前辈,小弟说法有问题,就转换成直流,用那个可以实现转换成直流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前辈,小弟说法有问题,就转换成直流,用那个可以实现转换成直流吗?谢谢
...

不能,必须用非线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必须用非线性处理。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认识下你  请教下吗?QQ 309697801 谢谢

网友B:
仿真软件之中没有高压快速二极管,就用3只普通的1N4007 串联模拟。
实际上需要找一只5KV 耐压的高速二极管,如 R5000F. 输出电压会略小于1500V.

网友C:
你这是交流转直流需求,为啥不用桥式整流电路。
如果产品用,还是买模块吧,比如金升阳官网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交流转直流需求,为啥不用桥式整流电路。
如果产品用,还是买模块吧,比如金升阳官网找找有没有合适 ...

高手 高手! 实际原理图里面 我是用HVRT080组成了一个桥式整流整流了的。 画图的时候没注意那个整流,实际输入是一个半波

网友D:
全波整流

网友B:
桥式整流对二极管耐压要求降低,仅需2kV

网友A:
做静电枪还是耐压仪?还是消毒机?

网友E:
没搞懂楼主为啥要加电感,整流后接电容不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搞懂楼主为啥要加电感,整流后接电容不就完了。

是不是搞直流高压,交流升压,整流成直流作电源输出。再进行反馈调节放大倍数或交流信原的幅值,频率20K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式整流对二极管耐压要求降低,仅需2kV

嗯 输入的电压 我会提高 考虑到二极管压降 和带载的时候,电感电阻上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搞直流高压,交流升压,整流成直流作电源输出。再进行反馈调节放大倍数或交流信原的幅值,频率20K ...

对“再进行反馈调节放大倍数”,达到输出电压的程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搞懂楼主为啥要加电感,整流后接电容不就完了。

大电压的电容容值小,怕容值小,不稳定,所以想加个电感稳定输出电压,不知道这个有用没 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电压的电容容值小,怕容值小,不稳定,所以想加个电感稳定输出电压,不知道这个有用没 嘿嘿 ...

我是从没这么想过,因为所见的工频变压器做的电源都是整流桥直接到电容。
加电感倒也可以试试,应该有LC滤波的作用,我是担心它会有续流(可能半波整流才会有问题)或引起谐振(电压变高)之类的问题。对了,续流还可能让输出电压变低,你考虑一下。
建议一定要试一下空载、各种负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从没这么想过,因为所见的工频变压器做的电源都是整流桥直接到电容。
加电感倒也可以试试,应该有LC滤 ...

是的 所以比如理论我想输出1.5kv,那么实际在整流前的电压会高于1.5kv,减去带载时电感上带来的压降。正画原理图 后面上板调试。感觉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就想请教下这个电感 L 取值有没有经验公式 或理论计算公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所以比如理论我想输出1.5kv,那么实际在整流前的电压会高于1.5kv,减去带载时电感上带来的压降。正 ...

可以百度:LC滤波公式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公式里是考虑不到的;
得多试,比如找个磁芯自己绕几圈,测试一下看多少圈合适。

网友F:
新手小白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所以比如理论我想输出1.5kv,那么实际在整流前的电压会高于1.5kv,减去带载时电感上带来的压降。正 ...

JIM WILLIAMS 模拟电路艺术书有很多片提到高压的直流电源怎么设计,可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百度:LC滤波公式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公式里是考虑不到的;
得多试,比如找个磁芯自己绕几圈,测试一 ...

是的 是的,如果没公式就只有根据实际效果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M WILLIAMS 模拟电路艺术书有很多片提到高压的直流电源怎么设计,可参考下。 ...

好的 找到了一个硕士毕业论文 上面有个扩展高压扩展电路,器件型号被擦除了,得一个一个的去确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找到了一个硕士毕业论文 上面有个扩展高压扩展电路,器件型号被擦除了,得一个一个的去确认。 ...

book

网友G:
主要要考虑负载情况,否则,这个LC滤波无法设计,仅仅是讨论而已,
同时,滤波后的电压一定会高于输入的有效值,例如输入1.5kv/20KHz ,整理后的电压是1.5X1.414这么大,
所以不考虑负载范围和驱动能力,就无法确定输出大小

这个是要闭环控制的。轻载与重载的输出电压都会不一样。

网友G:
那当然LC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