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常用的数据结构有这些

楼主(2024-12-12):
1. 数组(Array)
定义:一组相同数据类型的元素,存储在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中。
特点:
索引访问,时间复杂度为 O(1)。
插入和删除元素代价较高(非尾部操作需要移动元素)。
应用:适用于需要快速随机访问的场景,如图像处理、表格数据存储。
2. 链表(Linked List)
定义:一系列节点组成的线性表,每个节点包含数据和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特点:
动态内存分配,不需要连续的内存空间。
插入和删除操作高效,时间复杂度为O(1)(在已知节点位置的情况下)。
随机访问性能较差,查找时间复杂度为 O(n)。
种类:
单向链表:每个节点只有一个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双向链表:每个节点有指向前一个和后一个节点的指针。
循环链表:最后一个节点指向第一个节点,形成闭环。
应用:适用于需要频繁插入和删除的场景,如操作系统的任务队列。

楼主:
3. 栈(Stack)
定义:一种后进先出(LIFO, Last In First Out)的数据结构。
特点:
插入和删除操作只能在栈顶进行。
常用操作:push(入栈)、pop(出栈)、peek(查看栈顶元素)。
应用:
函数调用(调用栈)。
表达式求值(如逆波兰表达式)。
深度优先搜索(DFS)。

楼主:
4. 队列(Queue)
定义:一种先进先出(FIFO, First In First Out)的数据结构。
特点:
插入操作在队尾,删除操作在队头。
特殊形式:双端队列(Deque),允许两端插入和删除。
应用:
广度优先搜索(BFS)。
任务调度(如打印机任务队列)。

5. 树(Tree)
定义:一种层次化的数据结构,由节点组成,每个节点有零个或多个子节点。
特点:
根节点是树的起点。
叶节点没有子节点。
常用操作:遍历(前序、中序、后序、层序)、插入、删除。
种类:
二叉树:每个节点最多有两个子节点。
二叉搜索树(BST):左子树的值小于根节点,右子树的值大于根节点。
平衡树(如AVL树、红黑树):保证树的高度尽可能小。
应用:文件系统、数据库索引、表达式解析。
6. 图(Graph)
定义:由节点(顶点)和连接节点的边组成的数据结构。
特点:
可以是有向图或无向图。
边可以带权重(加权图)。
常用表示法:邻接矩阵、邻接表。
应用:
社交网络分析。
路径优化(如最短路径算法)。
电路设计。

楼主:
7. 散列表(Hash Table)
定义:通过哈希函数将键映射到值的一种数据结构。
特点:
快速查找、插入、删除,时间复杂度接近 O(1)。
需要处理哈希冲突(如链地址法、开放地址法)。
应用:
数据库索引。
缓存实现(如LRU缓存)。
查找和映射(如字典)。

8. 堆(Heap)
定义:一种特殊的树状结构,满足堆属性:
最大堆:每个节点的值都大于或等于其子节点的值。
最小堆:每个节点的值都小于或等于其子节点的值。
特点:
实现优先队列。
插入和删除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为 O(logn)。
应用:
优先队列。
排序算法(堆排序)。
调度系统。

楼主:
这些数据结构为开发高效、可靠的软件奠定了基础。在实际开发中,根据问题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非常重要。例如,数组适合存储固定大小的数据集,链表适合动态数据管理,而树和图则适合复杂的关系建模。学习并熟练掌握它们是计算机科学学习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