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71关于ADC的HERR_IF位被置位问题

楼主(2024-12-12):
1、问题描述
   芯片使用LKS32MC071DOC8,同时使用ADC0和ADC1,都选择硬件触发,ADC0的HERR_IF位被置位,FSM_RS位被置位,工作异常。
2、验证过程如下:
   2.1、单独使用ADC0,并用ADC_TRIG_UTIMER2_CMP0触发定时器采样,工作正常。
   2.2、同时使用ADC0和ADC1,ADC0触发选择ADC_TRIG_UTIMER2_CMP0,ADC1触发选择软件触发,ADC0和ADC1工作都正常。
   2.3、同时使用ADC0和ADC1,ADC0触发选择ADC_TRIG_UTIMER2_CMP0,但是ADC1触发选择ADC_TRIG_MCPWM0_T0触发,ADC0工作异常,HERR_IF位被置位,FSM_RS被置位;ADC1工作正常。
3、问题原因
   暂时不知,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请指点下!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了 同时使用ADC0、ADC1;ADC0采集3路模拟量、中断优先级0、执行频率1Khz、中断执行时间3.5us、由UTIMER2的CMP0触发;ADC1采集电机三相电流、中断优先级1、执行频率16Khz、中断执行时间27us、由MCPWM的T0触发;ADC0如果过采样配置为0,就正常,配置为其他值就不行,HEER_IF置位,FSM_RS置位。不过没想通,ADC0我过采样配置为4倍过采样,3路的话,总共采样的时间也在10us以下,为啥就会报触发错误,上次采样未完成就又硬件触发了?

网友A:
可以联系我们销售,07有出E版本,这个时候如果ADC密集触发会导致ADC响应不过来,触发硬件过流,可以配置ADC中断ADC_HERR_IE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