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2S1205旋变解码异常请教

楼主(2024-12-12):
使用AD2S1205解码芯片与28335通讯,角度寄存器数据读取正常,速度寄存器高12位一直在全0和全1之间跳变。
如图为电机静止状态,前半个波形角度信息正确,后半部分速度波形在全1全0跳变。

             tyw 注

@tyw :哈哈,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没有!
tyw
@王栋春 :拜博口腔种植牙1212有活动,快去,哈哈
@tyw :谢谢前辈,不过牙口不好吃不动啊。
tyw
慢慢啃

网友A:
这个芯片太贵了一直没舍得买,淘宝上拆机的也十元多,看网上修电车的不少坏这个芯片的怕买到坏的。

角度对就可以了,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再去读速度,两次角度之间的角度差不就是速度,这东西对速度要求高,别浪费时间读没用的东西,看手册里面说还要操作RDVEL引脚才能选择读角度或者速度,既然不对正好不浪费时间读他了,搞个试验台试验下角度对不对有没有相移就可以了。
这芯片用的人不多,用这芯片的一般都是赚钱的行业,不付费别人一般不愿意出来分享经验,那怕是非常简单的东西都没人愿意分享, 我看那些修车的视频教别人怎么修电车电机,最后连怎么调零都不愿意分享还要网友邮寄过电机去让他搞,还有个卖旋变调零仪的开价2W。。看网上最便宜的旋变调零仪都要300元,这行的东西价格虚高。

修电车电机的

卖旋变调零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太贵了一直没舍得买,淘宝上拆机的也十元多,看网上修电车的不少坏这个芯片的怕买到坏的。

角度对 ...

这款芯片的确很难遇到,谁知道遇到一次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角度,读到了角度就能控制电机了,不知道老乡要驱动什么电机? 我看硬创社那有卖AD2S1210测试板和软件资料的

我今年也玩过带旋变的电机,只不过是小电机,用一片CW32F030C8T6单片机解算旋变角度和控制电机,这个制作能证明CW32F030C8T6强吧,感觉都能到CW32官方那申请个500元扶持了,只是我没好意思申请毕竟自己是业余爱好者做的东西也不好用。

看网上的网友把我当成搞怪的了实在让人伤心,冷门东西玩的人不多,我做的这个控制器一个愿意仿制的网友都没。。

我做的电机控制器开源地址

https://oshwhub.com/yjmwxwx/resolver-position-feedback-of-br

电机带负载测试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f421Q7ek/?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6f1b94e7c974d8b665e38c4eb30d4812&t=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