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单片机读写ISL12026

楼主(2024-12-13):
代码:
#include <xc.h>
#include "OLED.h"
//CONFIG1L芯片配置字
#pragma config RETEN = OFF           //超低功耗稳压器禁止
#pragma config INTOSCSEL = HIGH      //休眠期间 LF-INTOSC 于高功耗模式
#pragma config SOSCSEL = DIG         //SOSC配置为( SCLKI)模式;使能 RC0 和 RC1 数字I/O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扩展指令集使能位,禁止指令集扩展和变址寻址模式 (传统模式)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FOSC = HS1            //4 MHz - 16 MHz 外部晶振设置HS中等功耗振荡器,
#pragma config PLLCFG = ON           //使能PLL x4功能,8M晶振经4倍频变为32MHz系统时钟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禁止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禁止双速启动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PWRTEN = OFF          //禁止上电延时
#pragma config BOREN = SBORDIS       //由硬件使能欠压复位
#pragma config BORV = 3              //设置电压为1.8v欠压复位
#pragma config BORPWR = ZPBORMV      //选择ZPBORMV而不是BORMV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WDTEN = OFF           //关看门狗
//#pragma config WDTEN = SWDTDIS     //由硬件使能WDT,禁止SWDTEN位
#pragma config WDTPS = 256           //看门狗后分频1:256,溢出时间1.024s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CANMX = PORTB         //CAN通信引脚设置到 RB2 和 RB3
#pragma config MSSPMSK = MSK7        //使能 7 位地址掩码模式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使能MCLR外部复位功能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堆栈满/下溢复位
#pragma config BBSIZ = BB2K        // 配置引导区大小为2K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0 = OFF           //00800-01FFF代码不加密
#pragma config CP1 = OFF           //02000-03FFF代码不加密
#pragma config CP2 = OFF           //04000-05FFF代码不加密
#pragma config CP3 = OFF           //06000-07FFF代码不加密

// CONFIG5H
#pragma config CPB = OFF        //引导区代码不加密
#pragma config CPD = OFF        //EEPROM数据不不加密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 00800-01FFF 写保护位不使能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 02000-03FFF 写保护位不使能
#pragma config WRT2 = OFF       // 04000-05FFF 写保护位不使能
#pragma config WRT3 = OFF       // 06000-07FFF 写保护位不使能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配置寄存器不受写保护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引导区不受写保护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EEPROM数据不受写保护

// CONFIG7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00800-01FFF表读保护位不使能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02000-03FFF表读保护位不使能
#pragma config EBTR2 = OFF      //04000-05FFF表读保护位不使能
#pragma config EBTR3 = OFF      //06000-07FFF表读保护位不使能
// CONFIG7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引导区不受写保护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1   LATDbits.LATD4  //定义LED1端口
#define LED2   LATEbits.LATE1  //定义LED2端口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HMS_FLAG  1
//--------与24C02相关的设置和子函数-------------
void delay()
{
    uchar i;
    for(i=0;i<10;i++);
}                 //简单短延时子函数
//sbit sda_24c02=P2^6;    //定义24C02的数据线与单片机的连接
//sbit scl_24c02=P2^7;
#define sda_24c02 LATCbits.LATC4
#define scl_24c02 LATCbits.LATC5
void start_24c02();          //24C02开始信号
void stop_24c02();           //24C02停止
void respons_24c02();          //24C02应答
void init_24c02();                  //24C02初始化
void write_byte_24c02(uchar date);         //写一个byte到24C02
uchar read_byte_24c02();                         //从24C02读一个byte
void write_add_24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到指定的24C02单元
uchar read_add_24c02(uchar address);                        //从24C02指定单元读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add1_24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到指定的24C02单元
uchar read_add1_24c02(uchar address);                        //从24C02指定单元读一个字节数据
void XWrite_eeprom(UINT8 Address,UINT8 eeprom_Data);
UINT8  XRead_eeprom(UINT8 Address);

//sbit led=P1^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   //LCD显示的数字代码

void delay_ms(uint xms);                   //ms级延时子函数

unsigned char i;                        //
struct ccb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
struct ccb CurrentTime;

UINT8 Change10ToBCD(UINT8 data1)         //10->BCD数值转化
{
    UINT8 high,low,result;
    high=data1/10;
    low=data1%10;
    result=(high<<4)|low;
    return result;
}
void init_ISL12026()
{
    XWrite_eeprom(0x3F,0x02);
    XWrite_eeprom(0x3F,0x06);
}

void ResetRtcTime()
{
    init_ISL12026();
    XWrite_eeprom(0x37,Change10ToBCD(20));//世纪
    XWrite_eeprom(0x36,Change10ToBCD(0));//周
    XWrite_eeprom(0x35,Change10ToBCD(10));//年
    XWrite_eeprom(0x34,Change10ToBCD(1));//月
    XWrite_eeprom(0x33,Change10ToBCD(1));//日
    XWrite_eeprom(0x32,Change10ToBCD(12)|0x80);//时
    XWrite_eeprom(0x31,Change10ToBCD(12));//分
    XWrite_eeprom(0x30,Change10ToBCD(12));//秒
}
UINT8 ChangeBCDTo10(UINT8 data1)         //BCD->10数值转化
{
    UINT8 temp,result;
    result=data1&0x0F;
    temp=data1>>4;
    result+=temp*10;
    return result;
}
void readCurrentTime()
{
    CurrentTime.year=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5));
    CurrentTime.month=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4));
    CurrentTime.day=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3));
    CurrentTime.hour=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2)&0x7F);
    CurrentTime.minute=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1));
    CurrentTime.second=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0));
}

/**************************************************************************/
//按页写入。  pBuffer数组指针首地址,WriteAddr要写入页的首地址,NumByteToWrite写入字符个数
/*************************************************************************/
void ISL12026_PageWrite(UINT8* pBuffer, UINT8 WriteAddr, UINT8 NumByteToWrite)
{
    init_ISL12026();
    //XStart_iic();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0xde);
    respons_24c02();
    //XWriteByte(0);
    //XReceiveAck();
        write_byte_24c02(0);
    respons_24c02();
    //XWriteByte(WriteAddr);
    //XReceiveAck();
        write_byte_24c02(WriteAddr);
    respons_24c02();
    while(NumByteToWrite--)
    {
        //XWriteByte(*pBuffer);
        //Point to the next byte to be written
                write_byte_24c02(*pBuffer);
            respons_24c02();
        pBuffer++;
        //XReceiveAck();
    }
    //XStop_iic();
    stop_24c02();
        for(i=0;i<40;i++)
                delay();
}

/**************************************************************************/
//写入时间信息,按照秒,分,时,天,月,年的顺序写入
/*************************************************************************/
void ISL12026_TimeWrite(UINT8 second,UINT8 minute,UINT8 hour,UINT8 day,UINT8 month,UINT8 year)
{
    UINT8 temp[8];
    temp[0]=Change10ToBCD(second);
    temp[1]=Change10ToBCD(minute);
    temp[2]=Change10ToBCD(hour)|0x80;
    temp[3]=Change10ToBCD(day);
    temp[4]=Change10ToBCD(month);
    temp[5]=Change10ToBCD(year);
    temp[6]=Change10ToBCD(0);      //周,不用则写0
    temp[7]=Change10ToBCD(20);
    ISL12026_PageWrite(temp,0x30,8);
}

/*
void saveX1226(UINT8 hour_year,UINT8 minute_month,UINT8 second_day,UINT8 index)
{
    init_X1226();
    if(index==HMS_FLAG)//写时分秒
    {
        XWrite_eeprom(0x30,Change10ToBCD(second_day));//秒
        XWrite_eeprom(0x31,Change10ToBCD(minute_month));//分
        XWrite_eeprom(0x32,Change10ToBCD(hour_year)|0x80);//时
    }
    else//写年月日星期
    {
        XWrite_eeprom(0x33,Change10ToBCD(second_day));//日
        XWrite_eeprom(0x34,Change10ToBCD(minute_month));//月
        XWrite_eeprom(0x35,Change10ToBCD(hour_year));//年
    }
    XWrite_eeprom(0x11,0x00);//按定时输出
    //XWrite_eeprom(0x3F,0x00);
    Delay(50);
}*/

/*void init_ISL12026_IQR()
{
    //UINT8 mRtcStatus;
    init_ISL12026();
    //mRtcStatus=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11));
    //mRtcStatus=mRtcStatus;
    XWrite_eeprom(0x11,0x00);//0x18, 1秒一个频冲
    //Delay(100);
        for(i=0;i<80;i++)
                delay();
}  */

void init_ISL12026_Alarm(UINT8 Hour_Week,UINT8 Minute_Month,UINT8 Second_Day,UINT8 index) // 设置报警时间
{
    init_ISL12026();

    if(index==HMS_FLAG)//写时分秒
    {
        XWrite_eeprom(0x00,Change10ToBCD(Second_Day));//秒
        XWrite_eeprom(0x01,Change10ToBCD(Minute_Month));//分
        XWrite_eeprom(0x02,Change10ToBCD(Hour_Week)|0x80);//时
    }
    else//写月日星期
    {
        XWrite_eeprom(0x03,Change10ToBCD(Second_Day));//日
        XWrite_eeprom(0x04,Change10ToBCD(Minute_Month));//月
        XWrite_eeprom(0x06,Change10ToBCD(Hour_Week));//年
    }
    XWrite_eeprom(0x11,0xA0);//按定时输出
    //Delay(50);
        for(i=0;i<40;i++)
                delay();
}

void PowerInitTime(void)
{
    struct ccb DownTime;
    UINT8 mRtcStatus;

    init_ISL12026();
    //mRtcStatus=XRead_eeprom(0x14);
    XWrite_eeprom(0x14,0x00);
    mRtcStatus=XRead_eeprom(0x14);

    mRtcStatus=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F));
    if ( mRtcStatus & 0x01 )                             //如果完全断电,设置为上次参数下载的时间
    {
        /*DownTime.year=ByteReadEeprom(DownLoadYearAddrOne);
        DownTime.month=ByteReadEeprom(DownLoadMonthAddrOne);
        DownTime.day=ByteReadEeprom(DownLoadDayAddrOne);
        DownTime.hour=ByteReadEeprom(DownLoadHourAddrOne);
        DownTime.minute=ByteReadEeprom(DownLoadMinuteAddrOne);
        DownTime.second=ByteReadEeprom(DownLoadSecondAddrOne);
          */

        ISL12026_TimeWrite(DownTime.second,DownTime.minute,DownTime.hour,DownTime.day,DownTime.month,DownTime.year);
    }
}

void readSecond()
{
    //CurrentTime.minute=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1));
    CurrentTime.second=ChangeBCDTo10(XRead_eeprom(0x30));
}

//MS延时函数
void MS_delay(uint MS)
{
    uint x,y;
    for(y=MS;y>0;y--)
    {
            for(x=796;x>0;x--);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bai,shi,ge;
        unsigned char year,month,day,hour,minute;
     ANCON0bits.ANSEL6=0;    //RE1(AN6)配置为数字IO
     ANCON1=0x00;            //将部分带模拟输入功能的引脚设置为数字IO

     //输出使用LAT寄存器,输入使用PORT寄存器
     TRISDbits.TRISD4=0;     //PORD4配置为输出
     TRISEbits.TRISE1=0;     //PORE1配置为输出
     TRISC=0X00;
     LCD_Init();
     LCD_CLS();
        init_ISL12026();
    XWrite_eeprom(0x50,209);//
                for(i=0;i<60000;i++);
                XWrite_eeprom(0x52,126);//
                for(i=0;i<60000;i++);
                XWrite_eeprom(0x54,158);//
                for(i=0;i<60000;i++);
                temp=XRead_eeprom(0x52);
                bai=temp/100+48;
                shi=temp%100/10+48;
                ge=temp%10+48;
                LCD_P8x16Char(0,0,bai);
                LCD_P8x16Char(8,0,shi);
                LCD_P8x16Char(16,0,ge);

                temp=XRead_eeprom(0x54);
                bai=temp/100+48;
                shi=temp%100/10+48;
                ge=temp%10+48;
                LCD_P8x16Char(32,0,bai);
                LCD_P8x16Char(40,0,shi);
                LCD_P8x16Char(48,0,ge);

                temp=XRead_eeprom(0x50);
                bai=temp/100+48;
                shi=temp%100/10+48;
                ge=temp%10+48;
                LCD_P8x16Char(64,0,bai);
                LCD_P8x16Char(72,0,shi);
                LCD_P8x16Char(80,0,ge);
        LCD_P8x16Str(0,2,(u8*)"  :  :  ");
                LCD_P8x16Str(0,4,(u8*)"20  -  -  ");
                ISL12026_TimeWrite(50,59,23,31,12,23);
     while(1)
     {
          readCurrentTime();
                shi=(CurrentTime.second/10)+0x30;
                ge=(CurrentTime.second%10)+0x30;
                LCD_P8x16Char(48,2,shi);
                LCD_P8x16Char(56,2,ge);
                shi=(CurrentTime.minute/10)+0x30;
                ge=(CurrentTime.minute%10)+0x30;
                LCD_P8x16Char(24,2,shi);
                LCD_P8x16Char(32,2,ge);
                shi=(CurrentTime.hour/10)+0x30;
                ge=(CurrentTime.hour%10)+0x30;
                LCD_P8x16Char(0,2,shi);
                LCD_P8x16Char(8,2,ge);
                shi=(CurrentTime.day/10)+0x30;
                ge=(CurrentTime.day%10)+0x30;
                LCD_P8x16Char(64,4,shi);
                LCD_P8x16Char(72,4,ge);
                shi=(CurrentTime.month/10)+0x30;
                ge=(CurrentTime.month%10)+0x30;
                LCD_P8x16Char(40,4,shi);
                LCD_P8x16Char(48,4,ge);
                shi=(CurrentTime.year/10)+0x30;
                ge=(CurrentTime.year%10)+0x30;
                LCD_P8x16Char(16,4,shi);
                LCD_P8x16Char(24,4,ge);
                for(i=0;i<20000;i++);
     }
}
void delay_ms(uint xms)        //ms级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aa,bb;
                for(aa=xms;aa>0;aa--)
                        for(bb=4000;bb>0;bb--);        //调整数值以使本句运行时间为1ms
        }
//--------与24C02相关的设置和子函数-------------
void start_24c02()  //24c02开始信号
{        sda_24c02=1;        delay();
        scl_24c02=1;        delay();
        sda_24c02=0;        delay(); }

void stop_24c02()   //24c02停止
{        sda_24c02=0;        delay();
        scl_24c02=1;        delay();
        sda_24c02=1;        delay(); }

void respons_24c02()  //24c02应答
{        uchar i;
        scl_24c02=1;
        delay();
        TRISCbits.TRISC4=1;
        delay();
        while((PORTCbits.RC4==1)&&(i<250))i++;
        scl_24c02=0;
        delay();
        TRISCbits.TRISC4=0;
        delay();
}

void init_24c02()                 //24c02初始化
{        sda_24c02=1;        delay();
        scl_24c02=1;        delay(); }

void write_byte_24c02(uchar date) //写8个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scl_24c02=0;            delay();
                if(temp&0x80)
                {
                    sda_24c02=1;                delay();
                }
                else
                {
                    sda_24c02=0;                delay();
                }
                scl_24c02=1;                delay();
                temp=temp<<1;
        }
        scl_24c02=0;        delay();
        sda_24c02=1;        delay();  }

uchar read_byte_24c02()
{        uchar i,k;
        scl_24c02=0;        delay();
        sda_24c02=1;        delay();
        TRISCbits.TRISC4=1;
        delay();
        for(i=0;i<8;i++)
        {        scl_24c02=1;                delay();
                k=(k<<1)|PORTCbits.RC4;
                scl_24c02=0;                 delay();
        }
        TRISCbits.TRISC4=0;
        delay();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_24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将某数据写入24C02某个单元中
{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0xa0);         //24c02的写地址(1010 0000)
        respons_24c02();
        write_byte_24c02(address);
        respons_24c02();
        write_byte_24c02(date);
        respons_24c02();
        stop_24c02();         }

uchar read_add_24c02(uchar address)//读出24c02某个单元数据到变量中
{        uchar date;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0xa0);           //24c02的读地址(1010 0001)
        respons_24c02();
        write_byte_24c02(address);
        respons_24c02();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0xa1);
        respons_24c02();
        date=read_byte_24c02();
        stop_24c02();
        return date; }
//--------与24C02相关的设置和子函数  结束-----------
void write_add1_24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将某数据写入24C02某个单元中
{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address<<1);
        respons_24c02();
        write_byte_24c02(date);
        respons_24c02();
        stop_24c02();         }

uchar read_add1_24c02(uchar address)//读出24c02某个单元数据到变量中
{        uchar date;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address<<1)+1);
        respons_24c02();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0xa1);
        //respons_24c02();
        date=read_byte_24c02();
        stop_24c02();
        return date; }

void XWrite_eeprom(UINT8 Address,UINT8 eeprom_Data)
{
        //XStart_iic();
        start_24c02();
    //XWriteByte(0xDE);
        write_byte_24c02(0xde);
    //XReceiveAck();
        respons_24c02();
    /*XWriteByte(0);
    XReceiveAck();
    XWriteByte(Address);
    XReceiveAck();
    XWriteByte(eeprom_Data);
    XReceiveAck();
    XStop_iic();*/
        write_byte_24c02(0);
    //XReceiveAck();
        respons_24c02();
        write_byte_24c02(Address);
    //XReceiveAck();
        respons_24c02();
        write_byte_24c02(eeprom_Data);
    //XReceiveAck();
        respons_24c02();
        stop_24c02();
}
UINT8  XRead_eeprom(UINT8 Address)
{
    UINT8 rdata;

    //XStart_iic();
    //XWriteByte(0xDE);
    //XReceiveAck();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0xde);

        respons_24c02();
    //XWriteByte(0);
    //XReceiveAck();
    //XWriteByte(Address);
    //XReceiveAck();
        write_byte_24c02(0);

        respons_24c02();
        write_byte_24c02(Address);

        respons_24c02();

    /*XStart_iic();
    XWriteByte(0xDF);
    XReceiveAck();
    rdata=XReadByte();
    XNo_Acknowledge();
    XStop_iic(); */
        start_24c02();

        write_byte_24c02(0xdf);

        respons_24c02();
        rdata=read_byte_24c02();
        stop_24c02();
    return(rdata);
}

效果图

就是读写EEPROM有问题,写了三个不同的值,读出来都一样。
大神看看,哪里有误?谢谢

网友A:
那就是时序有问题,检查一下时序。

网友A: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就是写入是没问题的,读取的时候只有第一次对。不知道咋回事。检查一下时序吧。或者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B:
你先写入一个再读取一个,看看两次读中间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就是写入是没问题的,读取的时候只有第一次对。不知道咋回事。检查一下时序吧。或者用 ...

没有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写入一个再读取一个,看看两次读中间有什么不对的

确实有问题。读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反了

楼主:
这个ARRAY和CCR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现在好了,只是年月日时分秒闪的厉害,怎么让它不闪,是应该加长延时,还是减少?我试了几个值都不理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