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OP912/914的温漂(drift)特性如何,在温度变化大的场合下如何保证输出精度?

楼主(2024-12-18):
NOP912/914的温漂(drift)特性如何,在温度变化大的场合下如何保证输出精度?

网友A:
offset voltage drift:0.05 µV/°C

网友B(2025-01-29):
NOP912/914 一款高精度、低噪声的运算放大器(Op-Amp)。温漂(Drift)特性是衡量运算放大器在温度变化时输出精度稳定性的重要指标

网友C:
NOP912/914的温漂特性输入失调电压温漂是指输入失调电压随温度变化的变化率,通常以μV/°C为单位

网友D:
NOP912/914的输入失调电压温漂非常低,通常在 0.1 μV/°C 0.5 μV/°C 之间

网友E:
输入失调电压温漂会直接影响放大器的输出精度,尤其是在温度变化较大的环境中

网友F:
输入偏置电流温漂是指输入偏置电流随温度变化的变化率,通常以pA/°C为单位。NOP912/914的输入偏置电流温漂非常低,通常在 1 pA/°C 以下

网友G:
输入偏置电流温漂会影响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和噪声性能

网友H:
增益温漂是指放大器的增益随温度变化的变化率,通常以ppm/°C为单位。NOP912/914的增益温漂非常低,通常在 1 ppm/°C 以下

网友I:
增益温漂会影响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稳定性

网友J:
在温度变化较大的环境中,NOP912/914的温漂特性可能会导致输出精度下降。为了确保输出精度,可以采取使用外部温度补偿电路

网友K:
选择低温漂的外部元件,在电路中选用低温漂的电阻、电容等元件,以减少温度变化对电路性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