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的IO口支持哪些模式

楼主(2024-12-13):
IO, 16
M0516的IO口支持哪些模式

网友A:
常规的推挽输出,高阻态,输入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啊,新唐的一般没有内置上下拉电阻

网友C:
这个是新唐入门级系列的,没有dma

网友D(2025-01-29):
新唐科技的 M0516 是一款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其 IO 口支持多种模式,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E:
M0516 IO 口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设置为以下几种基本模式:输入模式(Input Mode):用于读取外部信号。支持浮空输入(Floating Input)和上拉/下拉输入(Pull-up/Pull-down Input

网友F:
输出模式:用于驱动外部设备。支持推挽输出(Push-Pull Output)和开漏输出(Open-Drain Output

网友G:
M0516 IO 口支持复用功能(Alternate Function),可以通过配置复用功能寄存器将 IO 口映射到特定的外设功能

网友H:
电压范围:支持 3.3V 5V 电平(具体取决于供电电压)

网友I:
驱动能力:每个 IO 口的驱动能力通常为 4mA(具体数值需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J:
上拉/下拉电阻:可通过内部寄存器配置上拉或下拉电阻,典型值为 50kΩ

网友K:
M0516 IO 口支持外部中断功能,可以通过配置中断寄存器实现边沿触发功能

网友L:
M0516 IO 口支持以下模式:输入模式:浮空输入、上拉/下拉输入。输出模式: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复用功能模式:支持 UARTSPII2CPWMADCTimer 等外设功能。中断功能:支持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

网友M:
一般常用的IO功能都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