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如何將printf函數使用在UART1?

楼主(2024-12-13):
printf預設貌似是在UART0,如果我想用在UART1,是要在哪邊更改?

网友A:
有个重定向,你看看,重新底层映射

网友B:
重定向到这个,有个重定向文件

网友C(2025-02-14):
这个不是重定义的吗,你改成串口1就好了啊

网友D:
那你找到串口0,修改成串口1就行了

网友E:
在新唐的M451系列微控制器上,要将printf函数重定向到UART1以实现串行通信输出,你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和重定向操作

网友F:
你需要配置UART1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参数。这通常通过设置UART1的相关寄存器来完成。新唐的MCU通常提供了一组寄存器用于UART配置,你可以查阅M451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来了解这些寄存器的详细信息

网友G:
为了将printf函数的输出重定向到UART1,你需要实现一个fputc函数。这个函数是C标准库中用于字符输出的低级函数,printf等高级输出函数最终会调用它

网友H:
在没有完整C标准库支持的环境中,你可能无法直接使用freopen来重定向stdout。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定义一个自己的输出函数,并在需要时直接调用它,而不是使用printf

网友I:
确保你的UART1初始化代码正确设置了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以匹配你的通信需求

网友J: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处理多字符串输出或格式化输出,考虑实现一个更完整的输出函数,它内部使用fputc来逐个字符地发送数据

网友K:
在将代码部署到硬件之前,在仿真器或开发板上进行充分的测试。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监视UART1TX引脚,确保数据正确发送

网友L:
如果可能,使用另一个UART设备(如另一个MCU、计算机上的串行端口或USBUART适配器)来接收和验证发送的数据

网友M(2025-08-28):
配置 M451 的 UART1 波特率、引脚等,重定向 fputc 函数至 UART1 发送,包含 stdio.h,即可用 printf 通过 UART1 输出。

网友N:
配置 M451 的 UART1 波特率、引脚等,重定向 fputc 函数,将数据通过 UART1 发送,即可使 printf 输出到 UART1。

网友O:
要将 printf 函数用于 UART1,需重定向标准输出。先初始化 UART1 波特率、数据位等参数;再在代码中实现 fputc 函数,将字符通过 UART1 发送函数输出;最后包含 stdio.h,调用 printf 时,数据会自动经 UART1 发送,无需修改 printf 本身,仅需底层硬件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