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低压电机控制平台----基于霍尔信号的六步换相开环控制

楼主(2024-12-13):
#申请原创#
1、前言
  在[APM32F4]APM32F407低压电机控制平台----六步换相法介绍”中介绍了六步换相法主要应用。六步换相法的换相依据主要有两种,电流过零点和霍尔开关信号变化。这里主要介绍根据霍尔开关信号变化进行换相,控制电机正反转。
  六步换相法将一个完整的电周期分为六个等分,每个部分称为一个“步”或“换相”。每一步中,两个相被激活,而另一个相处于高阻态(即不导通)。一般情况,这六个步骤如下:
  步1 (0° - 60°): U相正向,W相负向,V相高阻。
  步2 (60° - 120°): U相正向,V相负向,W相高阻。
  步3 (120° - 180°): V相正向,U相负向,W相高阻。
  步4 (180° - 240°): V相正向,W相负向,U相高阻。
  步5 (240° - 300°): W相正向,V相负向,U相高阻。
  步6 (300° - 360°): W相正向,U相负向,V相高阻。。
2、霍尔开关安装方式
  电机的霍尔开关有两种安装方式,霍尔开关相互间隔120°安装,霍尔开关相互间隔60°安装。如下图所示,左图是间隔120°方式,H1H2相差120°,H2H3相差120°;右图是间隔60°方式,H1H2相差60°,H2H3相差60°。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角度都是电角度,并非机械角度。机械角度和电角度的关系与电机极对数有关,机械角度=电角度*极对数。如2对极电机,120°电角度等于60°机械角度。
3、本次实验电机及控制介绍
  本次实验一时兴起,针对4对极的PMSM进行六步换相控制,如下图所示。
  针对1对极,UVW三相绕组不同两相通电方式,对应磁极有6中不同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霍尔开关信号和UVW三相绕组通电方式的真值表如下图所示。霍尔开关信号和UVW三相绕组通电关系,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得到:厂家提供、反电动势和霍尔信号波形图、两相通电后与霍尔信号关系测量等方法。有了真值表,就可以写代码进行控制了。
4、部分参考代码
  如上图所示,定时器1发送的PWM波控制上桥臂开关管,三个GPIO控制下桥臂开关管,最终输出PWM波控制UVW三相绕组。
  定时器1参考配置如下:
  上桥臂和下桥臂控制的GPIO配置如下图所示。定时器1计数溢出产生中断,用于更新开关管控制状态。
  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函数如下图所示:
  正转的开关管状态更新函数:
  反转的开关管状态更新函数:
        6个开关管控制函数如下图所示:
  电机启动函数如下图所示。其中,占空比最大值9999,占空比不同,转速不同。
  电机启动函数如下图所示:
  以上代码是基于霍尔开关信号的六步换相控制方法的核心代码,属于开环控制,改变占空比可以实现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