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三极管驱动电路原理

楼主(2024-12-13):
单片机I/O口输出的低电平或高电平信号通过限流电阻连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放大电流后驱动MOS管的栅极,从而控制MOS管的开关。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那个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那个更好用?

其实MOS管更简单

网友C:
三极管放大作用非常常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放大作用非常常用

网友E(2025-02-28):
MOS管是一个电压控制型开关,栅极电压决定MOS管是否导通。

网友F(2025-05-31):
典型的三极管作为电平驱动放大器

网友G(2025-07-09):
这个原理图我看懂了,三极管在这里起到了电流放大的作用,确实可以有效地控制MOS管的开关。

网友H:
三极管驱动电路利用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与发射极间通断,基极加正向电压导通,可放大电流或作开关,驱动负载如 LED、继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