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图腾柱驱动电路原理特点

楼主(2024-12-13):
适用于需要高速开关的场合,如高频大功率应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B:
图腾柱驱动嗯那个讲解一下嘛?

网友C:
还有其他的特点嘛?

网友D:
有相关的原理图配合讲解一下更好

网友E(2025-02-28):
MOSFET具有快速开关特性、低导通电阻和高频响应,适合高速开关应用。

网友F(2025-05-25):
导通时上下管不会同时导通,避免短路,降低功耗和热量。

网友G(2025-06-30):
图腾柱驱动电路由上下两只对称三极管(或 MOS 管)组成,上管 P 型、下管 N 型。特点:

推挽输出:上管导通时下管截止,反之亦然,避免直通短路;
驱动能力强:可快速拉高低电平,降低负载驱动延迟;
效率高:静态时仅一管导通,功耗低;动态时互补切换,适合高频场景;
需防直通:常加死区时间或二极管保护,避免上下管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