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为什么芯片要分大小端啊?现在用款外设芯片是大端的

楼主(2024-12-13):
调试起来好麻烦

网友A:
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在设计时会选择最适合其内部数据处理方式的字节序。某些操作在特定的字节序下处理会更加高效,减少了数据读取和写入的复杂性。

网友B:
大小端是啥意思?

网友C(2025-01-24):
芯片分大小端是为了解决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问题。具体来说,大小端决定了多字节数据(如16位、32位或64位整数)在内存中的字节排列顺序

网友D:
大端模式: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低字节存储在高地址。例如,32位整数 0x12345678 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为:12 34 56 78。小端模式:数据的低字节存储在低地址,高字节存储在高地址。例如,32位整数 0x12345678 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为:78 56 34 12。

网友E:
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在设计时选择了不同的字节序。例如,Intel x86架构采用小端模式,而Motorola 68000系列采用大端模式。

网友F:
某些处理器架构在特定字节序下可以更高效地处理数据。例如,小端模式在处理低字节数据时可以直接访问内存的低地址,减少计算开销。

网友G:
某些协议或外设芯片(如网络设备)可能要求使用特定的字节序。例如,TCP/IP协议规定网络字节序为大端模式。

网友H:
小端模式:常见于x86、ARM等主流处理器架构。适合处理低字节数据优先的场景,如内存访问、寄存器操作等。大端模式:常见于网络协议(如TCP/IP)、某些嵌入式处理器(如PowerPC)以及一些外设芯片。适合处理高字节数据优先的场景,如网络数据传输、协议解析等。

网友I:
兼容不同体系的设备

网友J:
某些外设芯片(如网络芯片、通信模块)需要与网络协议兼容,因此采用大端模式

网友K:
外设芯片的硬件设计可能基于大端模式优化,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L:
某些外设芯片的设计沿用了早期的标准或协议,因此继续使用大端模式

网友M:
如果你的主控芯片是小端模式,而外设芯片是大端模式,可以通过软件转换的方式解决,在数据传输前,使用软件函数将数据从主机的小端模式转换为外设的大端模式。例如,使用C语言中的 htonl()(主机到网络字节序)和 ntohl()(网络到主机字节序)函数

网友N:
熟能生巧的过程

网友O:
早期计算机系统的设计者有不同的设计理念,导致了大小端模式的出现。例如,IBM的系统多采用大端模式,而Intel的x86系统则采用小端模式。

网友P:
当外设芯片采用大端模式时,与主机或其他设备通信时需要注意字节序的匹配。如果主机或其他设备采用小端模式,则需要进行字节序的转换。

网友Q:
系统是小端模式,而外设芯片是大端模式,你可能需要在数据传输前后进行字节序的转换,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R:
主要影响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方式和处理器对数据的解释方式。

网友S:
很简单,和厂家芯片的设计架构有关系。

网友T:
芯片分为大小端主要是为了解决多字节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问题。

网友U:
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与处理器架构相匹配的字节序可能会提高数据处理的性能。因此,在选择外设芯片时,需要考虑其与处理器架构的兼容性。

网友V:
大端模式将数据的高字节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而小端模式则将数据的低字节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

网友W:
芯片分大小端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计算机架构和系统设计需求。

网友X:
外设芯片采用大端模式可能是因为其与特定的处理器或系统兼容,或者是因为大端模式在某些应用场景下更符合设计需求。

网友Y:
数据的高位字节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而数据的低位字节存储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这种存储模式与人类阅读数据的顺序相符,即先看到高位再看到低位。

网友Z:
在编程和调试过程中,需要了解外设芯片采用的字节序,并相应地调整数据访问和处理的方式。

网友AA:
在大端模式中,多字节数据的最高有效字节(Most Significant Byte, MSB)存储在最低的内存地址,而最低有效字节(Least Significant Byte, LSB)存储在最高的内存地址。

网友Q:
在跨平台软件开发中,需要考虑不同平台的字节序差异。使用统一的字节序或提供字节序转换机制,可以确保软件在不同平台上的正确运行。

网友AB:
在某些情况下,小端模式可以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因为处理器可以直接从低地址开始读取数据,而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字节交换操作。

网友AC:
由于计算机系统中以字节为单位,而处理器寄存器宽度大于一个字节,因此在存储多字节数据时,需要确定字节的排列顺序,这就导致了大小端模式的出现

网友AD:
某些外设芯片的设计可能是基于已有的成熟设计方案或标准,这些设计方案在大端模式下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和优化。为了保证硬件设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新的外设芯片会沿用大端模式。

网友AE:
这个和芯片架构设计有关系了

网友AF:
某些操作在特定的字节顺序下可能更高效。例如,小端模式在进行增量操作时可以直接从最低有效字节开始,而不需要额外的位移操作。

网友AG:
一些外围芯片(如网络芯片、通信模块)需要兼容网络协议,所以采用大端模式

网友AH:
一些外围芯片的设计遵循早期的标准或协议,因此大端模型继续被使用

网友AI:
在一些系统中,可能存在多种不同架构的芯片和外设,它们之间需要进行数据交换和通信。如果大部分芯片或外设采用的是大端模式,那么为了保持系统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新的外设芯片也可能会采用大端模式。

网友AJ:
大端模式可能是更常见的选择。

网友AK:
如果你使用的外设芯片是大端模式,这意味着该芯片在存储和传输数据时,高位字节会先于低位字节。在与这种芯片进行通信时,你需要确保你的系统能够正确处理大端模式的数据。

网友AL:
在小端模式中,多字节数据的最低有效字节存储在最低的内存地址,而最高有效字节存储在最高的内存地址。

网友AM:
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中,不同的设备可能采用不同的字节序。为了兼容和互操作,芯片制造商可能会选择支持大端或小端模式,或者提供配置选项以支持两种模式。

网友AN:
大小端模式会影响内存中数据的存储和访问方式。在一些情况下,一种字节序可能更有利于内存的连续存储和访问,提高内存的利用率和访问效率。

网友AO(2025-02-27):
数据的高位字节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处,低位字节存储在高地址处。

网友AP:
一些处理器和芯片能够支持切换大小端模式。

网友I:
很多时候感觉不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系统是小端模式,而外设芯片是大端模式,你可能需要在数据传输前后进行字节序的转换,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

都统一为大端方便不

网友AQ:
如果外设芯片是大端,而你的 MCU 是 小端就会导致数据解析上的问题。

网友AR:
大端模式存储数据时,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而小端模式则相反,低位字节在前,高位字节在后

网友AS:
大小端不同的话在通信时需要 转换字节序

网友AT:
其实原理很简单,芯片的功能与它本身的设计架构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AU:
因为网络协议统一用大端,芯片用大端直接符合协议。

网友AV:
字节序很重要,得看芯片是用大端还是小端,得对数据格式进行调整。

网友:
51系列单片机用的是大端模式,ARM系列及国产RISC的8位MCU用的是小端模式

网友AW:
芯片架构确实与设计有关,它决定了芯片的性能和功能。

网友AX:
早期标准用大端,沿用至今。

网友AY:
这个其实是跟算法有关系的

网友AZ:
都是有相关规则的

网友BA:
现在还是小端吧

网友B:
大小端不同模式下的处理上影响有多大?

网友BB(2025-03-29):
其实就是内部架构问题导致的

网友BC:
早期计算机系统的设计者有不同的设计理念,导致了大小端模式的出现。

网友BD(2025-04-29):
每个字节中的数据存储顺序,实际上是决定了计算机处理数据时如何将这些数据“解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