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有没有gdb调试的相关教程啊?

楼主(2024-12-13):
看着好复杂,环境都配置不好

网友A:
建议还是官方查看一下,没有的话就有官方推荐的调试软件

网友B(2025-01-20):
GDB的话好像官方也没提供啊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有,你可以问问FAE的

网友D:
这种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调试了

网友E:
你指的是哪个环境配置不方便啊?

网友F:
一般来说,CH的开发环境基本就是一键安装的,非常容易呀

网友G:
我觉得这种相关例子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没看到啊

网友H:
你指的是哪款芯片?直接去官网看看资料呢?是否有

网友I:
没有gdb吧,我好想都没听过沁恒用这个方式调试啊

网友J:
你用IDE的话,是不是本身就是GDB的方式调试啊?

网友K:
沁恒的开发工具都很好用啊,为啥你说很难配置呢

网友L:
GBD调试有什么优点?

网友M:
芯源的开发环境基本就是一键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