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极海G32A1465开发板测评】ADC_HardwareCompare

楼主(2024-12-13):
//逐行注释例程主函数:

//```c
/*!
* @file        main.c
*
* @brief       Main program
*
* @version     V1.0.0
*
* @date        2024-03-20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 Geehy Semiconductor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GEEHY COPYRIGHT NOTIC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
*  The program is only for reference,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  that it will be useful and instructional for customers to develop
*  their software.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  writing, the program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ANY WARRANTY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for the governing permissions
*  and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Includes */
#include "user_config.h"
#include "g32a1xxx_adc.h"
#include "g32a1xxx_pins.h"

/** @addtogroup G32A1465_Examples
  @{
  */

/** @addto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
  @{
  */
/** @def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_Macros Macros
  @{
*/

/* ADC instance */
#define ADC_INSTANCE    (0U)

/**@} end of 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_Macros*/

/** @def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_Variables Variables
  @{
*/
static __IO uint32_t g_timingDelay; // 定义一个静态变量用于延迟计数
float g_adcMaxValue = 4096; // ADC最大值
float g_adcDifference = 3.3f; // ADC差值,单位为伏特
bool g_compareFlag; // 比较标志位

/**@} end of 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_Variables*/

/** @def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_Functions Functions
  @{
  */

/*!
* @brief       Start SysTick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Init(void)
{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info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更新系统核心时钟信息

    /* SystemFrequency / 1000 = 1m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如果配置SysTick失败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捕获错误并进入死循环
    }
}

/*!
* @brief       Precise Delay
*
* @param       nTime in milliseconds
*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
    g_timingDelay = nTime; // 设置延迟时间
    while(g_timingDelay != 0); // 等待延迟时间结束
}

/*!
* @brief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g_timingDelay != 0) // 如果延迟时间不为0
    {
        g_timingDelay--; // 延迟时间减1
    }
}

/*!
* @brief   ADC software conversion initialization configur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ADC_init(void)
{
    /* Reset adc module */
    ADC_Reset(ADC_INSTANCE); // 复位ADC模块

    /* Initialize ADC based on configuration values */
    ADC_ConfigConverter(ADC_INSTANCE,&adcConvCfg0); // 根据配置值初始化ADC转换器

    /* Verify ADC */
    ADC_AutoCalibration(ADC_INSTANCE); // 验证ADC校准

    /* Enable hardware comparison function */
    ADC_ConfigHwCompare(0,&adcCompareCfg0); // 启用硬件比较功能
}

/*!
* @brief   Read ADC value
*
* @param   None
*
* @retval  ADC value
*/
float ADC_readValue(void)
{
    uint16_t partAdcValue; // 部分ADC值变量

    /* Trigger using software */
    ADC_ConfigChan(ADC_INSTANCE, 0u, &adcChanCfg0); // 使用软件触发ADC通道配置

    /* waiting for conversion to complete */
    ADC_WaitConvDone(ADC_INSTANCE); // 等待转换完成

    /* Obtain conversion flag bits */
    g_compareFlag = ADC_ReadConvCompleteFlag(ADC_INSTANCE,0); // 获取转换完成标志位

    /* Obtain conversion results */
    ADC_ReadChanResult(ADC_INSTANCE, 0u, &partAdcValue); // 获取转换结果

    return (float)partAdcValue; // 返回转换结果的浮点值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float adcValue; // 定义一个浮点变量用于存储ADC值

    /* Initialize clock */
    CLOCK_SYS_Init(&g_clockConfig); // 初始化时钟系统

    /* LED init */
    LED_Init(); // 初始化LED灯

    /* UART init */
    COM_Init(); // 初始化串口通信

    /* ADC init */
    ADC_init(); // 初始化ADC模块

    SysTick_Init(); // 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

    while (1) // 主循环
    {
        SysTick_Delay_ms(250); // 延迟250毫秒

        /* Calculated voltage value */
        adcValue = ADC_readValue() / g_adcMaxValue * g_adcDifference; // 计算电压值

        /* serial output ADC conversion value ,Compare flag bits */
        printf("ADC conversion voltage value = %fV    Compare flag bits = %d\r\n",adcValue,g_compareFlag); // 输出ADC转换值和比较标志位到串口

        if(g_compareFlag == 0) // 如果比较标志位为0
        {
            LED_On(LED_RED); // 点亮红色LED灯
            LED_Off(LED_GREEN); // 关闭绿色LED灯
        }
        else // 如果比较标志位为1
        {
            LED_On(LED_GREEN); // 点亮绿色LED灯
            LED_Off(LED_RED); // 关闭红色LED灯
        }
    }
}
/**@} end of 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_Functions */
/**@} end of group ADC_HardwareCompare */
/**@} end of group Examples */
//```

详细解释:
  • SysTick_Delay_ms(250): 使用SysTick定时器实现一个250毫秒的延迟。
  • ADC_readValue(): 读取ADC的值,返回一个16位的数值。
  • *adcValue = ADC_readValue() / g_adcMaxValue g_adcDifference: 将ADC值转换为实际电压值。假设最大ADC值为4096(12位ADC),差值为3.3V。
  • printf: 通过串口输出计算得到的电压值和比较标志位。
  • LED控制: 根据比较标志位的值来控制LED灯的状态。如果比较标志位为0,则点亮红色LED并熄灭绿色LED;否则,点亮绿色LED并熄灭红色LED。
这个程序主要用于演示如何读取ADC值并通过简单的逻辑控制LED灯的状态,适用于一些基本的嵌入式应用,如传感器数据读取和状态指示等。

烧录接线,JTAG参照:

烧录效果:

XCOM显示:

网友A:
那个比较标志=1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比较标志=1是啥意思

没做深入探讨,估计是ADC的输入一个电压,产生一个参考值,调节变阻器就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比较标志=1是啥意思

Compar e flag bits = 1:

这部分表示比较标志位为1。这通常意味着在某个比较操作中,条件被满足或者发生了某种特定的事件。具体含义取决于上下文和系统设计,但一般来说,它可能用于指示某个阈值条件已被触发或者某种状态变化。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