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qt做了个上位机如何把它变成可以安装的那种啊?

楼主(2024-12-13):
现在是只能拷贝着用,能不能做成那种需要安装的

网友A:
可以的,成打包的就行

网友B:
有介绍如何打包的,网上有现成的打包工具

网友C:
使用打包工具

网友D:
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打包并创建一个安装包。

网友D:
在你生成安装包之后,务必测试一下安装程序,确保它能够正确安装和启动应用,且不会出现遗漏的库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