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如何使用AC6编译?

楼主(2024-12-13):
mdk使用 ac6编译后发现各种出错尝试了不少办法发现还是不行 ,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在MDK下编译通过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DK下编译通过没有呢?

AC6试了不行,AC5能通过,新版的mdk都不带AC5了

网友B:
开发工具、版本轻易不能换,换了以后很多问题没法解决了。

网友C:
那还是降版本吧,要么换其他工具。

网友D:
可以和我们官方人员联系提供ac6版本的foc程序

网友E:
按照几个地方改,就可以从AC5->AC6

网友E:
按图片设置即可

网友F(2025-02-25):
不敢用AC6, 太恐怖了

网友G:
找到报错的文件,在文件属性或编译选项中删除不支持的参数。

网友H:
检查MDK和AC6编译器是否有可用的更新,有时新版本会修复旧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网友I:
检查所有函数和变量是否已正确定义。

网友J:
链接错误,移除代码中的重复定义。

网友K:
优化内存使用,避免内存溢出。

网友L:
可能是由语法错误、类型不匹配、变量未声明等问题引起的。

网友G:
检查并修正代码中的语法错误。

网友M:
检查类型匹配性,避免类型不匹配导致的编译错误。

网友N:
在MDK配置中启用所有编译警告选项,以便编译器能指出潜在问题。

网友O:
利用IDE如Keil uVision,它支持语法高亮和错误标记,有助于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P:
建议查阅MDK和AC6编译器的官方文档

网友Q(2025-04-24):
AC6还是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