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调试时遇到BUG

楼主(2024-12-13):
0x08000A06 F2444000  MOVW          r0,#0x4400
0x08000A0A F6C50002  MOVT          r0,#0x5802
0x08000A0E 6800      LDR           r0,[r0,#0x00]
0x08000A10 0FC0      LSRS          r0,r0,#31
0x08000A12 B908      CBNZ          r0,0x08000A18
0x08000A14 E7FF      B             0x08000A16
0x08000A16 E7F6      B             0x08000A06

一直在这段语句中循环,使用的例程是Template中初始的例程,下载链接为https://www.gd32mcu.com/download/agree/box_id/12/document_id/472/path_type/1,

网友A:
LDR指令尝试从0x58024400加载数据,可能内存访问无效

网友B:
CBNZ指令基于r0的最低位来决定是否跳转。如果LDR加载的值始终导致r0的最低位为1(或0,取决于你的逻辑),则CBNZ(或CBZ,如果逻辑相反)将始终为真(或假),导致循环。检查LDR加载的值是否符合你的预期。

网友C:
硬件或配置问题

网友D:
肯定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