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转串口TTL模块,TXD/RXD电压反馈到电源端

楼主(2024-12-13):
在网上买了常用的USB转串口TTL模块,有FT的和CH343的。
但是发现这么个问题:
当usb端不插入电脑(相当于没供电),
模块只连了3根线(CND/TXD/RXD)到自己的板子上。
发现USB转串口TTL模块的vcc上竟然有电压,大约2.6v左右。
查了下,串口空闲状态下是高电平,但是也不应该反馈到vcc端啊。
本来想用vcc控制个继电器,当usb拔掉时来控制继电器断开,现在断不可开。。。

网友A:
单片机也有这种特性,IO口的钳位二极管了解一下。

网友B:
是会到灌VCC的

网友C:
会的,别小看TX的高电平

楼主:
是为了让芯片工作从而使TXD和RXD两根线维持高电平状态?否则芯片没电不工作相当于把这强制两根线拉低了?

楼主:
不太理解您说的

网友D:
可能与 USB转串口TTL模块 的工作原理以及模块内部电路的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