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如何进行ISP下载

楼主(2024-12-13):
如果PA13 PA14被配置成普通IO导致SWD烧录不能识别,或者手头没有SWD的烧录器,
可以通过串口进行ISP下载。要进入ISP烧录模式需要将BOOT引脚上拉后再通电!

PA13连接串口工具的TX,PA14连接串口工具的RX
注意:针对F030要多用一根线连接串口工具的RST或DTR到芯片的RST,请注意使用的
串口工具是否有RST引脚,烧录全程需要保持BOOT上拉

选择串口后点击连接

选择好芯片和固件后点击在线编程即可完成烧录

注意:针对F030供电连接那里要选择 目标芯片自供电,RST复位

网友A:
PA13 PA14被配置成普通IO导致SWD烧录不能识别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改一下boot电平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芯源的ISP下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