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不使用例程或模板,从头新建一个CW32的点灯工程

楼主(2024-12-13):
1、先创建一个文件夹,把官方库和启动文件放进去,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工程创建额外的文件夹。

2、打开Keil,选择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
3、选择刚才创建的文件夹

4、在接下来的窗口中选择你要用到的芯片

5、在接下来的窗口中勾选

楼主:
6、按照自己喜好在工程内创建分组

7、引入必要的库文件

8、选择工程目录下的Libraries\src中的文件

9、你可以直接全部添加,也可以只添加自己需要的,其中system_cw32f030.s在工程目录根

目录下,这里只添加了点灯必要的

楼主:
10、添加库头文件路径

11、这里可以手动输入路径或者点击右面的...选择文件夹
12、选择工程目录中的Libraries\inc文件夹
13、keil会自动转为相对路径

楼主:
14、如果有自己定义的头文件需要包含,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流程添加,如果想使用绝对路径直接在这个界面输入路径即可,路径间用英文的;分隔

15、接下来配置工程其它参数,仿照官方工程的参数配置即可

楼主:
16、接下来创建一个main.c文件
17、在新建的main.c中写好点灯用的代码,编译并烧录运行

网友A:
从头新建一个CW32的点灯工程

网友B:
这不还是用的例程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案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