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AT32F403A SWD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2-13):
我原来产品的芯片是STM32F103RCT6,现在想换成 AT32F403ARCT7,把AT32F403ARCT7焊上去之后,烧录器通过SWD方式无法连接到AT32F403A,换回STM是可以连接上的。连续换了几个 AT32F403A都无法连接。  烧录器和 电路板  连接是三条线  SWDIO   SWCLK    GND,  烧录器是PWLINK2,支持雅特力系列的。烧录器连接其他单片机SWD是正常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可能是SWJ勾选的原因吗, 我前天刚用雅特力,别的单片机这里默认勾选,

屏幕截图 2024-12-16  (45.51 KB )

网友B:
感觉像连线问题,使用ICP工具连一下看看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8

网友C:
这两个芯片pin-to-pin吗

楼主:
更新:在其他供应商重新订购了4片,SWD测试正常了,难道雅特力单片机也有假冒的,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D:
1、检查连线
2、试试BOOT后,能不能重新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