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微芯说的无线连接:PEPS这是什么?

楼主(2024-12-13):
微芯有个视频中说的无线连接:PEPS这是什么?

网友A:
没听说,听说过BLE用于数据通信的蓝牙低功耗

网友B:
PEPS: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

网友B:
中文意思是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它是由控制器、汽车端的接收器和汽车钥匙里面的射频发射器等组合而成。

网友C:
汽车的安全应用概念,启动钥匙系统。

网友D:
汽车钥匙是不是这个原理,拿走钥匙,就无法启动。钥匙在车里放着就可以。

网友E:
这个是只能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吗?

网友F:
PEPS 是 Passive Entry Passive Start 的缩写,中文称为 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系统。它是一种基于无线通信技术的汽车电子系统

网友G:
当车主携带钥匙靠近车辆时,车辆会自动检测到钥匙的存在,并解锁车门。无需手动按下钥匙上的解锁按钮。当车主进入车内后,只需按下启动按钮即可启动车辆,无需插入钥匙

网友H:
PEPS 系统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车钥匙(Key Fob):内置无线通信模块(如低频 LF 和射频 RF)。通过无线信号与车辆进行通信。

网友I:
车内天线,用于检测钥匙是否在车内。车外天线:用于检测钥匙是否在车外。控制单元(ECU):负责处理钥匙的无线信号,并控制车门解锁和车辆启动。

楼主:
当车主靠近车辆时,车外天线会发送低频信号(LF)来检测钥匙的位置。钥匙接收到信号后,会通过射频信号(RF)向车辆发送响应。车辆验证钥匙的合法性后,自动解锁车门

网友J:
一般来说,当车主进入车内后,车内天线会发送低频信号(LF)来检测钥匙是否在车内。钥匙接收到信号后,通过射频信号(RF)向车辆发送响应。车辆验证钥匙的合法性后,允许启动车辆

网友K:
PEPS 的特点是使用加密算法(如 AES)对无线通信进行加密,防止信号被窃取或复制。支持双向认证,确保钥匙和车辆之间的通信是合法的

网友L:
其便利性比较好,无需手动操作钥匙,提高了使用的便利性

网友M:
支持远程启动功能(部分车型),可以在车外启动车辆。

网友N:
钥匙采用低功耗设计,电池寿命较长(通常为 2-3 年)。

网友O(2025-01-31):
是一种用于汽车和其他设备的 无线接入 系统。

网友P(2025-09-26):
PEPS 是 Passive Entry Passive Start 的缩写,即无钥匙进入与启动系统。微芯的 PEPS 方案利用射频技术,让用户无需拿出钥匙,靠近车辆即可解锁,按下启动按钮即可启动,提升便利性与安全性,广泛应用于汽车等领域,微芯提供相关芯片与解决方案支持其功能实现。

网友Q:
PEPS 是 Passive Entry&Passive Start 的缩写,即无钥匙进入及启动系统。它利用 RFID 等无线通信技术,当车主携带钥匙靠近车辆时,系统自动感应验证,实现车门解锁,进入车内后可一键启动车辆,提升了汽车使用的便利性与智能化程度。

网友R(2025-12-27):
PEPS 是 Passive Entry Passive Start 的缩写,即无钥匙进入 / 启动系统,微芯方案常用 LF/RF 无线通信,经身份认证实现免钥匙解锁与一键启动,保障安全与便捷。

网友R:
核心是无线双向认证,LF 定位钥匙,RF 传输加密身份信息;
微芯提供 MCU、射频芯片等方案,适配汽车 PEPS 系统开发。

网友S:
PEPS技术让车辆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提升,用户不再需要担心钥匙的丢失或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