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PIC®微控制器降低系统能耗

楼主(2024-12-14):
Microchip 的低功耗技术
PIC®微控制器通过多种技术实现超低功耗,适合替代功耗敏感的ASIC设计:

XLP技术:Microchip 的 XLP 技术支持亚微安级的休眠电流,适合电池供电的嵌入式系统。
多种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仅保持必要的功能如中断唤醒或看门狗定时器。
空闲模式:关闭 CPU,只运行必要外设以降低能耗。
逐模块关闭:通过软件动态启用/禁用外设模块,以实现精确的功耗管理。

楼主:
功耗优化策略
按需唤醒设计:

利用 PIC 微控制器的唤醒功能(如定时器中断或外部引脚中断),在系统空闲时进入低功耗模式,仅在需要时唤醒微控制器。
示例:在传感器接口应用中,仅在需要采集数据时唤醒 MCU,其他时间保持休眠状态。

楼主:
降低工作频率:

PIC 微控制器支持动态调整时钟频率(FOSC)。当不需要高性能时,可降低时钟频率,以减少动态功耗。
示例:通过内部振荡器调整时钟频率,在执行简单逻辑时降低时钟以节省能耗。

楼主:
优化外设使用:

使用低功耗的内置外设(如 ADC、PWM),替代外部电路或模块,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
示例:内置 ADC 可直接采集信号,无需额外的模拟电路放大模块。

楼主:
微控制器通常集成了多种外设,如 ADC、PWM、定时器、UART、SPI 等,这些外设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功耗优化。

楼主:
减少外围元件:

PIC 微控制器集成了多种功能(如定时器、通信接口、模拟比较器),可直接替代外围 ASIC 模块或电路,从而降低功耗。
示例:内置 PWM 控制可直接驱动电机,无需外部驱动芯片。

网友A:
微功耗,呵呵,30多年前,台企的8位芯片,功耗有多低,见过么?

网友B:
这个特点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可以实现超长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