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PIC®微控制器实现与ASIC相似的功能

楼主(2024-12-14):
替代信号处理电路
应用场景:ASIC 通常用于信号采集和初步处理(如放大、滤波)。
PIC 优化方案:
内置 ADC 和比较器处理模拟信号。
使用低功耗模式减少功耗,同时降低外围电路成本。
示例:通过 PIC 的内置模拟比较器和数字滤波算法,替代外部放大和滤波电路。

楼主:
替代时序控制电路
应用场景:ASIC 用于精确时序控制。
PIC 优化方案:
使用内置的定时器和中断管理,灵活实现复杂的时序控制。
示例:通过 PIC 定时器生成 PWM 信号,用于 LED 调光或电机控制,无需外部定时器电路。

楼主:
替代通信协议控制
应用场景:ASIC 用于实现 I2C、SPI 或自定义通信协议。
PIC 优化方案:
内置支持多种通信协议,通过固件实现灵活的数据通信。
示例:使用 PIC16 系列微控制器的内置 SPI 接口,与传感器或存储器通信,简化硬件设计。

网友A:
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单片机名字吗?

网友B(2025-01-20):
你的思路非常清晰!在ASIC(专用集成电路)的应用场景中,信号采集和初步处理(如放大、滤波)通常需要复杂的外围电路。而通过PIC微控制器的内置功能,可以显著简化电路设计,降低成本,并提高系统的灵活性。

网友C:
PIC微控制器通常内置了ADC(模数转换器)和模拟比较器,可以直接处理模拟信号,减少对外部电路的依赖

网友D:
信号采集,通过内置ADC直接采集模拟信号。

网友E:
选择合适分辨率的ADC(如 10 位或 12 位),以满足信号采集的精度要求。

网友F:
根据信号频率设置 ADC 的采样率,避免混叠。

网友G:
阈值检测,通过内置比较器实现信号的阈值检测,替代外部比较器电路。

网友H:
窗口比较,结合软件实现窗口比较功能,检测信号是否在特定范围内。

网友I:
PIC 微控制器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 Sleep、Idle),可以在信号处理间隙降低功耗,同时减少对外围电源电路的需求

网友J:
Sleep 模式,在信号采集间隙进入 Sleep 模式,降低功耗。Idle 模式,在不需要 CPU 运行时进入 Idle 模式,保持外设运行。

网友K:
通过软件实现数字滤波算法,可以替代传统的模拟滤波电路(如 RC 滤波器、运放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