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基于PIC微控制器的ASIC替代方案

楼主(2024-12-16):
工业设备的控制逻辑实现
需求:
接收多个传感器信号。
控制执行机构(如电机)。
支持通信接口与主控设备交互。
PIC 微控制器解决方案:
使用 PIC16F18446 的多通道 ADC 采集传感器数据。
使用内置 PWM 模块控制电机转速。
通过 UART 接口与主控设备通信。
结果:
替代专用 ASIC 芯片,节省了 30% 的开发成本。
实现功能灵活性,支持后续升级。

网友A:
ASIC到底是什么,好几个贴在说,没一个人解释的清

网友B:
ASIC芯片是用于供专门应用的集成电路(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芯片技术,在集成电路界被认为是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集成电路。

网友:
PIC支持各种方案使用,非常奈斯。

网友C(2025-01-15):
你描述的工业设备控制逻辑实现需求非常适合使用 PIC 微控制器来完成

网友D:
使用 PIC16F18446 的 多通道 ADC 模块。配置 ADC 采样率和分辨率(如 10 位或 12 位)。选择适当的参考电压(如 VDD 或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E:
信号调理:如果传感器信号较弱,可能需要使用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如果传感器信号有噪声,可以添加 RC 滤波电路

网友F:
一般可以使用 PIC16F18446 的 PWM 模块 生成 PWM 信号。置 PWM 频率和占空比,以控制电机转速。如果需要双向控制,可以使用 H 桥驱动电路

网友G:
电机驱动电路:使用 MOSFET 或电机驱动芯片(如 L298N)驱动电机。添加保护电路(如续流二极管)以防止电机反电动势损坏电路

网友H:
可以使用 PIC16F18446 的 UART 模块 实现与主控设备的通信。配置波特率(如 9600、115200 等)。实现数据帧格式(如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

网友I:
替代专用 ASIC 芯片:使用 PIC16F18446 替代专用 ASIC 芯片,节省了硬件成本。PIC 微控制器具有较高的集成度,减少了外部元器件的使用

网友J:
开发成本降低:PIC 微控制器的开发工具(如 MPLAB X IDE)免费且易于使用。丰富的库函数和示例代码缩短了开发周期。

网友K:
通过软件升级可以轻松修改控制逻辑或添加新功能。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 Modbus、CAN 等)以满足不同需求。

网友L:
如果需要更多功能,可以选择更高性能的 PIC 微控制器(如 PIC18 或 PIC32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