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高性能MCU开发之旅

楼主(2024-12-14):
在嵌入式开发领域,STMicroelectronics 的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以其强大的性能和灵活的功能备受青睐。其中,STM32H743 是一款主打高性能的 MCU,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物联网、消费电子等领域。本文将带您了解 STM32H743 的基本特点,并通过一个具体的代码示例展示如何快速上手开发。
STM32H743 的主要特点STM32H743 基于 Arm Cortex-M7 内核,主频高达 480 MHz,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其主要特点包括:
  • 大容量存储:内置 1MB SRAM 和 2MB Flash,可处理复杂应用。
  • 丰富的外设接口:支持 CAN、SPI、I2C、UART 等接口,便于与各种外部设备通信。
  • 增强的安全性:支持硬件加密引擎、TRNG 和 TrustZone 功能,提升数据安全性。
  • 高效能耗比:采用先进的低功耗技术,在性能和功耗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开发环境准备要开始 STM32H743 的开发,需要以下工具:
  • 硬件:STM32H743 开发板(例如 STM32H743I-EVAL)
  • 软件:STM32CubeMX(配置代码生成工具)和 Keil MDK-ARM 或 STM32CubeIDE(编译和调试工具)
示例:LED 闪烁与按键中断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展示如何使用 STM32H743 配置 GPIO 进行 LED 闪烁,并通过外部按键中断控制 LED 的状态。
#include "main.h"

// 定义 LED 和按键引脚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0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B
#define BUTTON_PIN GPIO_PIN_13
#define BUTTON_GPIO_PORT GPIOC

// 按键状态
volatile uint8_t button_pressed = 0;

// 按键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BUTTON_PIN) {
        button_pressed = 1; // 设置按键状态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配置 LED 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配置按键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BUTTO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BUTTO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开启按键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while (1) {
        if (button_pressed) {
            button_pressed = 0; // 清除按键状态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 切换 LED 状态
        }
        HAL_Delay(100); // 延迟
    }
}

//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根据具体需求调整)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配置代码略
}
代码分析
  • 初始化 GPIO:配置 LED 引脚为推挽输出,按键引脚为下降沿触发的中断输入。
  • 中断处理:通过 HAL_GPIO_EXTI_Callback 捕获按键事件,并在主循环中切换 LED 状态。
  • 优先级配置:设置按键中断的优先级,确保系统正常响应。
扩展应用基于此基础代码,您可以扩展实现更多功能,如:
  • 利用 DMA 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 添加 UART 接口进行调试信息输出
  • 配置 RTC 实现低功耗模式
结论STM32H743 以其强大的性能和丰富的外设成为高端嵌入式开发的理想选择。通过合理配置和开发,您可以快速实现复杂的功能,满足各种场景需求。

网友A:
太详细了,感觉可以直接上手搞项目了!

网友B:
STM32H743 的性能确实炸裂,我上次用的时候跑了个超复杂的算法,毫无压力。

网友C:
代码很清晰,尤其是中断部分,对新手很友好。

网友D:
不知道你们用的开发环境是什么,我比较偏爱 STM32CubeIDE。

网友E:
低功耗表现如何?想用它做个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F:
这芯片支持图形显示吗?做个 GUI 会不会很吃资源?

网友G:
如果能补充点 DMA 的配置示例就更棒了!

网友H:
很适合入门的代码,我刚好拿来练练手。

网友I:
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做 AI 加速吗?跑 TensorFlow Lite 之类的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低功耗表现如何?想用它做个电池供电的设备。

这个性能做低功耗有点浪费吧

网友K:
期待楼主可以做更多更丰富的项目来展示

网友L:
STM32H743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单元(MCU),属于STM32H7系列。

网友M:
STM32H743的低功耗特性使得它在需要长时间运行或电池供电的应用中表现出色。

网友N:
支持STM32CubeMX、Keil MDK-ARM、STM32CubeIDE等开发工具

网友O:
ST的H7系列性能上还是比不过NXP的

网友P:
STM32H743凭借其超高的运算能力和丰富的外设,在工业控制、图像处理、通信系统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网友Q:
将能够开发出更加复杂和高效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R:
ST的H7主频没有NXP的高,他都干到1GHZ了。

网友S:
STM32H743的高速处理能力和丰富的通信接口使其成为工业控制系统的理想选择。

网友T:
强大的性能
主频高达480MHz
支持DSP指令和浮点运算(FPU)
适用于图像处理、音频处理等高运算需求的应用

网友U:
STM32H743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IDE),如Keil、STM32CubeIDE等,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开发环境。

网友V:
#include "stm32h7xx_hal.h"

// 定义LED引脚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1
#define LED_PORT GPIOB

// 初始化GPIO
void 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GPIO_Init(); // 初始化GPIO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_PORT, LED_PIN); // 切换LED状态
        HAL_Delay(500); // 延时500ms
    }
}

网友W:
STM32H743是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MCU),基于ARM Cortex-M7内核,主频高达480 MHz

网友X:
STM32H743可以用于数据采集、信号处理、实时控制等任务,其高精度的定时器和丰富的模拟外设使得医疗设备能够实现高精度的测量和控制。

网友Y:
STM32H743的HAL库提供了一组简单的API来访问微控制器的硬件功能,使得开发者无需深入了解底层硬件细节即可进行开发。

网友L:
它凭借强大的性能、丰富的外设和开发友好的特性,在嵌入式开发领域广受欢迎。

网友Z:
STM32H743是一款由STMicroelectronics(意法半导体)生产的高性能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7内核,最高支持400 MHz的运行频率。

网友AA:
基于ARM Cortex-M7内核,主频高达480MHz。

网友AB(2025-01-13):
这个芯片支持图形显示吗?做gui,会消耗资源吗?

网友AC:
STM32H743 作为一款高性能 MCU,为开发者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网友AD:
如果能补充点什么,dma的配置例子就更好了!

网友AE:
STM32H743是STMicroelectronics(意法半导体)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7内核,主频高达480MHz,适用于需要高性能和高实时性的嵌入式应用,如工业自动化、消费电子和通信设备等

网友AF:
强大的计算能力:
主频高达480MHz,提供卓越的计算性能。
配备双精度浮点运算单元,满足高精度计算需求。
大容量存储:
内置1MB SRAM和2MB Flash,支持复杂的应用程序。
支持SDRAM和QSPI Flash扩展,满足更多存储需求。
丰富的外设接口:
支持CAN、SPI、I2C、UART、ETH、USB等多种通信接口,便于与各种外部设备通信。
提供TFT LCD接口,支持高质量图形显示。
增强的安全性:
支持硬件加密引擎、TRNG和TrustZone功能,提升数据安全性。
提供加密/哈希硬件加速,提高加密操作的速度并降低功耗。
高效能耗比:
采用先进的低功耗技术,在性能和功耗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提供多电源域架构设计,可将不同部分配置为低功耗模式。

网友AG:
了解STM32H743的关键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内核:ARM Cortex-M7,最高主频216 MHz。
存储器:高达2MB的Flash和1MB的RAM。
外设:包括ADC、DAC、GPIO、USART、SPI、I2C、USB、Ethernet、CAN等。
性能:支持单精度浮点运算(FPU)和DSP指令。
安全性:硬件加密模块、安全启动等。

网友AH:
STM32CubeMX:用于芯片选型、项目配置、代码生成。
STM32CubeIDE或Keil MDK-ARM:用于代码编辑、编译链接、调试和烧写。

网友AI:
STM32CubeMX是ST官方推荐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它与HAL库紧密结合,可以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大大简化了开发过程。

网友AJ:
STM32H743 搭载的 ARM Cortex - M7 内核具有高性能的特点。其运行频率最高可达 480MHz,能够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例如,在处理复杂的数**算(如实时信号处理中的快速傅里叶变换)和多任务处理时,高频率的内核可以显著缩短运算时间,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网友AK:
于ARM Cortex-M7内核,具有丰富的外设和强大的处理能力,适用于多种复杂的应用场景。

网友AL:
STM32H743支持复杂的中断和异常处理机制,这对于实现高效的事件驱动编程至关重要。

网友AM:
集成了强大的 ARM Cortex - M7 内核,拥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和高运算速度,适用于对性能要求苛刻的各种应用场景,如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高端消费电子等。开启 STM32H743 开发之旅,需要从熟悉其硬件特性和软件开发环境入手。

网友AN:
使用STM32CubeMX或手动配置系统时钟,确保系统以最佳性能运行。

网友AO:
通过编写简单的程序,控制LED灯的闪烁,测试单片机的基本功能。

网友:
STM32H743 拥有大容量的 Flash 存储器,最高可达 2MB,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这为复杂的应用程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例如可以存储复杂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程序代码或者大量的传感器校准数据。

网友Y:
在智能家居系统中,STM32H743可以作为核心控制器,负责各种传感器数据的采集与处理,以及与云端的通信。

网友V:
STM32CubeIDE 是 ST 公司自己开发的一款免费的 IDE,它集成了 STM32CubeMX 图形化配置工具。通过 STM32CubeMX,可以方便地对 STM32H743 的硬件外设进行初始化配置,如设置 GPIO 引脚功能、时钟配置等,然后自动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STM32CubeIDE 的编译器基于 Eclipse,具有良好的代码编辑和项目管理功能,方便开发者进行软件开发。
(二)配置开发环境

网友AP:
开发更复杂、更高效的嵌入式系统将成为可能。

网友AQ:
stm32h743的性能真的很有爆发力。上次用的时候,我毫无压力的运行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算法。

网友AR: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入门的代码,我只是用来练习的。

网友AS:
St的h7频率没有恩智浦高,他甚至可以工作到1ghz。

网友J:
这个做gui应该挺不错吧

网友AT: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AU:
如果我可以添加任何东西,dma配置的例子会更好!,

网友AV:
STM32H743高性能MCU开发之旅涵盖从入门到精通的全过程,涵盖核心知识、开发工具使用到实践应用等方方面面。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一精彩旅程吧!

网友AW:
h743现在价格怎么样

网友AX(2025-11-07):
入门级的代码,代码很清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