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Q24系列主要应用在什么方面?

楼主(2024-12-17):
我看PIC18-Q24的优势很大啊,尤其是固件安全方面。PIC18-Q24单片机引入了编程和调试接口禁用(PDID)功能。启用后,这一增强型代码保护功能将锁定对编程/调试接口的访问,并阻止未经授权的读取、修改或擦除固件的尝试,这个是只有PIC18支持吗?

网友A:
应该是保护机制,可以更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

网友B:
在功能安全标准里,有这么一项保护要求。

网友C:
这个系列还是比较新的,具备较好的安全特性

网友D:
这个比较新,支持所有的mcc配置

网友E:
凭借多电压 I/O(MVIO)功能,能直接与多种不同电压等级的传感器连接,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无需额外的电平转换电路,可高效采集各种工业过程中的物理量数据。例如在化工生产中,对反应釜内的温度、压力等参数进行实时采集

网友F:
PIC18-Q24系列微控制器在能源管理系统中有重要作用,如智能电网、太阳能逆变器等。
其实时控制和数据处理能力使得这些系统能够有效地管理和分配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网友G:
在工业自动化中,PIC18-Q24系列微控制器可以用于控制和监控各种机械设备和流程。
其多电压I/O接口和10位模数转换器使其能够处理复杂的传感器数据,从而优化生产效率和设备运行。

网友H:
该系列单片机提供不可更改的引导加载程序选项,适用于需要安全升级固件的应用,确保固件更新过程中的安全性。

网友I:
利用其计算能力和丰富的接口,结合传感器数据对工业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如监测设备的振动、噪声、电流等参数,提前发现潜在故障。如在大型机械设备如风机、压缩机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中发挥作用。

网友J:
可用于汽车的门窗控制、座椅调节、后视镜调整等车身电子系统中,实现对这些设备的智能化控制和管理。例如,通过集成在车门控制模块中的 PIC18-Q24 芯片,实现对车窗玻璃的升降控制、车门锁的开关控制等。

网友K:
PIC18-Q24 系列单片机确实在固件安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其 编程和调试接口禁用(PDID) 功能。这一功能可以有效防止未经授权的固件读取、修改或擦除,从而增强代码保护。

网友L:
PDID功能是PIC18-Q24 系列的一个 增强型代码保护机制。

网友M:
其实PDID 会锁定编程和调试接口(如 ICSP 或 PICKit),阻止外部工具访问单片机的固件。这种机制特别适合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如工业控制、医疗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

网友N:
PIC18-Q24 的 PDID 功能 是 PIC18 系列 的一个独特特性,但 Microchip 的其他单片机系列也提供了类似的代码保护机制,只是实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O:
PIC16 系列:支持代码保护位(Code Protection Bit),但功能相对简单,无法完全禁用编程/调试接口。PIC32 系列:提供更高级的安全功能,如 TrustZone 和 Secure Boot,但需要额外的配置和开发工具支持。AVR 系列:支持 Lock Bits,可以限制对 Flash 和 EEPROM 的访问,但功能不如 PDID 强大。

网友P:
部分 STM32 系列单片机支持 读保护(RDP) 和 写保护(WRP),但无法完全禁用调试接口

网友Q:
一般来说部分LPC和Kinetis系列单片机支持Code Read Protection(CRP),但功能有限。

网友R:
部分 MSP430 系列单片机支持 JTAG Lock,但不如 PDID 功能全面。

网友S:
除了 PDID 功能,PIC18-Q24 系列还具备以下安全特性:存储器保护单元(MPU):防止未经授权的代码访问关键内存区域

网友T:
支持 AES、SHA 等加密算法,增强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每个芯片都有唯一的标识符,可用于防伪和身份验证。确保只有经过验证的固件才能运行。

网友U:
PIC18-Q24系列微控制器也广泛应用于医疗设备,如便携式诊断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
其高精度模数转换器和实时控制能力使得这些设备能够提供准确的医疗数据和及时的反馈。

网友V:
PIC18-Q24系列微控制器还具备低功耗特性,支持多种节能模式,如打盹模式、空闲模式、睡眠模式和外设模块禁用(PMD)等。这些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未使用外设的有源功耗,使得PIC18-Q24系列在需要长时间运行的智能设备中表现出色。例如,在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应用中,低功耗特性能够延长设备的续航时间,提升用户体验。

网友V:
该系列的 PIC18F24/25Q24 器件具有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串行外设接口(SPI)和 I²C 等通信接口,可与电机驱动器进行通信,实现对电机的速度、位置控制。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生产线中的传送带电机、机械臂关节电机等设备的控制

网友W:
PIC18-Q24系列单片机具有增强的代码保护功能,如编程和调试接口禁用(PDID)功能,使其非常适合用于需要高安全性的嵌入式系统中,防止恶意重新编程和数据泄露。

网友X(2025-05-23):
求中文版数据手册

网友Y:
PIC18-Q24系列单片机确实在固件安全方面做得很好,它们通常用于需要高安全性的嵌入式系统,比如智能卡、安全支付设备等。

网友Z:
PIC18-Q24系列主要应用于需要高安全保护的嵌入式系统,比如智能卡、安全支付系统等。

网友AA(2025-06-26):
PIC18-Q24 系列单片机集成度高、低功耗,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如传感器数据采集、电机调速)、消费电子(家电控制、智能仪表)、医疗设备(便携仪器、健康监测)及汽车电子(车载传感器、照明控制)等场景,适合对成本、可靠性和集成功能有要求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AB(2025-09-19):
PIC18-Q24 系列单片机主要应用于低功耗嵌入式场景,如家电控制(洗衣机、空调)、工业传感器节点、智能家居设备(照明、安防)、医疗便携设备(血压计)及汽车辅助电子(车窗控制)。其高性价比、丰富外设与低功耗特性,适配需稳定控制和成本敏感的中小型电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