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icrochip 的PMIC 的方案有吗?

楼主(2024-12-18):
请问,Microchip 的PMIC有吗?而且涉及的电源时序是怎么操作呀?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概念电源管理IC吗?

网友B:
肯定有啊,微芯的产品线非常全

网友C:
可以单独使用,好像也可以配套Microchip MPU一起使用的

网友D:
是的,Microchip 提供多种 PMIC(电源管理集成电路) 产品,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PMIC 的主要功能是管理系统的电源分配、电压调节和电源时序控制,以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E:
多通道电源管理 IC:例如 MCP16502、MCP19111 等,支持多路输出电压,适用于复杂的电源管理需求。

网友F:
电源时序控制是 PMIC 的一个重要功能,尤其是在多电压域系统中。正确的电源时序可以避免系统启动时出现电压冲突或损坏器件。

网友G:
电源时序是指系统中不同电源电压的上电和断电顺序。

网友H:
处理器可能需要在 I/O 电压之前上电,或者在断电时先关闭 I/O 电压再关闭核心电压。

网友I:
部分 PMIC(如 MCP16502)内置了时序控制器,可以根据预设的顺序自动控制多路电源的上电和断电

网友J:
通过 GPIO 或专用引脚,外部控制器可以手动控制电源的上电和断电顺序。

网友K:
一般来说,部分 PMIC 支持通过 I2C 或 SPI 接口配置电源时序参数。

网友L:
每个电源通道都有一个使能引脚(EN),用于控制该通道的上电和断电。

网友M:
例如 MCP73871,用于锂电池充电和管理。例如 MCP16331,提供高效的降压或升压转换。LDO 稳压器:例如 MCP1700,用于低功耗应用的线性稳压

网友N(2025-06-27):
有很多的:
MCP16701:专为高性能 MPU 与 FPGA 设计,适用于高性能人工智能、工业计算及数据中心等场景。它高度集成,内含八个 1.5A 可并联降压转换器、四个 300mA 内部 LDO,以及驱动外部 MOSFET 的控制器,并配备 I2C 通信接口。采用 8mm×8mm VQFN 紧凑封装,与分立器件方案相比,面积使用减少 48%,元件数量降低超 40%。可按 12.5mV 或 25mV 增量动态调整所有转换器输出电压,工作温度范围为 - 40°C 至 + 105°C。
TC1303A:属于 TC1303/TC1304 和 TC1313 系列,将一个 500 毫安同步降压开关稳压器、一个 300 毫安 LDO(低压降稳压器)及对直流 - 直流转换器输出进行监测的电压正常指示功能整合于单芯片方案之中。采用 10 引脚的 3x3mm DFN 小型热强化封装,工作结温范围为 - 40°C 至 + 125°C,适用于计算(FPGA 电源)和便携式电池供电产品(手机和 MP3 播放器)等应用。
MIC5253-2.8YC5-TR:是一款线性稳压器类型的 PMIC,输出电压为 2.8V,输出电流为 100mA,采用 SC70-5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是 - 40°C 至 + 125°C,可用于为对电压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电路模块提供稳定的 2.8V 电源。

网友O(2025-09-19):
Microchip 有多种 PMIC 方案,如 MCP16701,集成 8 个 DC-DC 降压稳压器等,适用于高性能 MPU 和 FPGA。还有 MCP16502,含四个 1A 电流的 DC/DC 降压转换器等,支持动态电压缩放,适合工业设备等。另外,TC1303A 适用于 FPGA 电源和便携式电池供电产品。

网友P:
Microchip 有多种 PMIC 方案。例如,MCP16502 适用于 SAM9X60 等 MPU,集成四通道 1A DC-DC 降压调节器和两通道 0.3A 辅助 LDO 调节器,具备 I²C 接口。MCP16701 则专为高性能 MPU 与 FPGA 设计,集成八个 1.5A 可并联降压转换器、四个 300mA 内部 LDO,采用 8mm×8mm VQFN 封装。

网友Q(2025-10-30):
Microchip 有多种 PMIC 方案。例如 MCP16501 适用于 SAMA5DX 等系列 MPU,集成三个降压稳压器和一个 LDO。MCP16701 专为高性能 MPU 和 FPGA 设计,集成八个可并联降压转换器等。还有 TC1303A,集成降压调节器和 LDO,适用于便携式设备。

5 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