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icrochip产品在汽车热管理系统中的应用都做了什么方案?

楼主(2024-12-19):
现在汽车方面越来越智能了,Microchip产品在汽车热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中都推行了什么方案呀?

网友A:
什么是热管理?加热系统?那都是pid控温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热管理?加热系统?那都是pid控温算法

就是配合散热的那种,包括风冷的风扇和水冷的泵控制

网友C:
有的坐垫加热,空调加热。甚至方向盘加热

网友D:
没接触过这种概念,需要学习的内容太多了

网友E:
在汽车智能化趋势下,Microchip 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特别是在 汽车热管理系统中,其产品和技术在温度监测、风扇控制、加热器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友F:
汽车热管理系统需要实时监测关键部件的温度(如电池、电机、发动机、座舱等),并根据温度数据调整冷却或加热策略

网友G:
Microchip 提供高精度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如 MCP9808、MCP9700),用于监测电池组、电机控制器等关键部件的温度。

网友H:
这些传感器支持 I2C 或 SPI 接口,易于集成到汽车电子控制单元(ECU)中

网友I:
MCP6V01 运算放大器,用于放大温度传感器的微弱信号,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J:
电池热管理,监测电池温度,防止过热或过冷。

网友K:
电机控制器,实时监测电机温度,优化冷却系统。

网友L:
汽车热管理系统中的风扇用于散热,Microchip 提供了高效的电机驱动和控制方案。

网友M:
电机驱动 IC,例如 MCP8025,这是一款集成 MOSFET 驱动器的 BLDC 电机控制器,适用于汽车冷却风扇。支持 PWM 控制,实现风扇转速的精确调节。

网友N:
Microchip 的 PIC® MCU 和 dsPIC® DSC 系列可用于实现复杂的风扇控制算法,例如根据温度动态调整风扇转速。

网友O(2025-10-20):
Microchip 在汽车热管理系统中有多种方案。例如,其 dsPIC33CDVL64MC106 用于汽车冷却风扇驱动,集成电机控制器等,采用正弦磁场定向控制;MCP998x 系列车规级温度传感器可监测多个通道温度,精度高,具备报警与保护机制。

网友P:
Microchip 在汽车热管理系统中提供以下方案:
使用MCP998x 车规级温度传感器,多通道高精度监测温度。
采用MCU 和数字信号控制器,实现智能温度控制与逻辑处理。
搭配电机驱动芯片,精确控制冷却风扇、电子水泵等执行器,确保系统高效运行。

网友Q(2025-12-27):
他们的方案能够实现对冷却液温度的实时监控,并通过智能算法调节风扇速度

网友R:
Microchip 提供 AEC - Q100 级 MCU/DSC 控制、多通道测温传感、LIN/CAN FD 通信及电机驱动方案,适配冷却风扇、水泵、HVAC 热管理控制

网友S:
确实,Microchip的方案在提升汽车能效和安全性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T:
Microchip 面向汽车热管理推出了覆盖感知 - 控制 - 执行 - 安全的完整方案,以车规级 MCU/DSC、多通道温度传感器、模拟混合信号器件为核心,适配新能源汽车 “集中式域控 + 分布式执行” 的架构,兼顾功能安全与系统能效,主要聚焦四大应用场景

网友U:
以 MCP998x 系列为核心,解决多区域高精度测温与安全关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