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微芯的IC安全方面基本都是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2024-12-20):
最近对芯片安全确实要求的比以前严格了,很多企业都要求安全等级,想知道微芯有没有芯片安全的好方案呢?

网友:
随着安全威胁的不断演变和日趋复杂,工业和消费应用设计人员在开发过程中必须考虑在设备中实现安全功能。为了让设计人员能轻松地将安全功能集成到应用中,Microchip Technology Inc.(微芯科技公司)今日宣布推出全新 PIC32CZ CA 32位单片机系列。该系列器件配备了300 MHz Arm Cortex-M7 处理器、集成硬件安全模块 (HSM),支持多种连接和闪存选项,从而提高了灵活性

网友:
PIC32CZ CA 新器件系列包括集成HSM的PIC32CZ CA90或不集成HSM的PIC32CZ CA80。PIC32CZ CA90中的HSM是单片解决方案,可为工业和消费应用提供高级安全性。HSM作为安全子系统运行,板载独立MCU、运行固件和安全功能,包括硬件安全启动、密钥存储、加密加速、真正的随机数生成器等。

对于需要更高安全性的产品,PIC32CZ CA90提供工厂预配置功能,可为客户提供预配置好的器件以供部署。Microchip 的可信平台开发工具包是一种内部安全配置工具,可实现大规模或小批量生产的安全供应链渠道。

Microchip 32位MCU业务部副总裁Rod Drake 表示:“PIC32CZ CA单片机使我们的客户更容易在设计中实现嵌入式安全功能。这些单片机用途极为广泛,可在小批量生产时进行工厂配置,还可进行连接和内存等其他定制配置,以满足各类不同要求。”

PIC32CZ CA单片机可通过多种连接选项进行配置,包括 USART/UART、I2C、SPI、CAN FD、高速 USB 和千兆以太网。以太网连接包括音视频桥接(AVB)和基于 IEEE 1588 标准的精确时间协议(PTP)。

这些器件可通过 2、4 或 8 MB 板载闪存、1 MB SRAM 和纠错码(ECC)存储器进行扩展,以减少数据损坏。

PIC32CZ CA 器件是最新的 32 位单片机,进一步壮大了Microchip PIC32 和 SAM 系列产品阵容。该系列产品具备高性能、强大的功能和多种特性,可用于定制和创造创新产品。

网友A:
如果是外部加密的话,有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两种方案

网友B:
我只用过单片机这个等级的芯片

网友C:
可信平台吧

网友D:
这种都是硬件方法实现某个加密协议。

网友E:
软硬件方法应该是都可以用的,另外就看是什么安全了,安全这个词包含的概念太多了。

楼主:
微芯在 IC 安全方面采用了多种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以确保其芯片在硬件和软件层面的安全性

网友F:
微芯的芯片通常支持 AES(高级加密标准)、DES(数据加密标准) 等加密算法,用于保护存储在芯片中的敏感数据。数据在存储时会被加密,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网友G:
安全密钥存储,微芯的芯片提供了硬件密钥存储功能,密钥可以存储在芯片的 安全区域中,防止通过物理攻击手段提取密钥。

网友H:
物理防篡改,微芯的芯片集成了 防篡改检测电路,能够检测到物理攻击(如开盖、探针攻击等),并在检测到攻击时触发 安全擦除 或 锁定 机制。

网友I:
芯片内置了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 等,能够监测异常环境条件(如过温、过压),并在检测到异常时采取保护措施。

网友J:
微芯的芯片支持 安全启动 功能,确保只有经过签名的固件才能被加载和执行,防止恶意代码注入。芯片内置了 硬件信任根,用于验证固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网友K:
微芯的芯片支持 AES、DES、3DES 等对称加密算法,用于数据加密和通信保护。支持RSA、ECC(椭圆曲线加密) 等非对称加密算法,用于密钥交换和数字签名。支持 SHA-1、SHA-256 等哈希算法,用于数据完整性验证。

网友L:
微芯的芯片支持 双向认证,确保通信双方的身份合法性。

网友M:
支持 数字签名 功能,用于验证固件和数据的来源和完整性。

网友N:
微芯的芯片支持 TLS/SSL 协议,用于保护网络通信的安全性。

网友O(2025-02-18):
是的,随着物联网和嵌入式设备的普及,芯片安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网友P:
Microchip提供了多种高安全等级的芯片和解决方案,能够满足企业对数据保护、身份认证和防篡改的需求。

网友Q:
是的,Microchip的安全微控制器集成了硬件加密引擎和安全存储功能,适合需要高安全等级的应用。

网友R:
SAM L11 系列: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支持 TrustZone® 技术,提供硬件隔离的安全区域。集成 AES、SHA 和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符合 PSA Certified Level 2 认证

网友S:
PIC32CM JH 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支持硬件加密和安全启动。符合 UL 2900-2-2 网络安全标准。

网友T:
Microchip的安全认证芯片专门用于设备身份认证和数据保护,适合需要高安全等级的应用场景。

网友U:
一般来说,Microchip 提供了多种开发工具,帮助用户快速实现安全功能。

网友V:
MPLAB® X IDE:支持安全微控制器的开发和调试。MCC:快速配置安全功能和外设。

网友W:
Microchip 的芯片和解决方案符合多种国际安全认证和标准,确保产品的高安全等级。

网友X:
一般的话,Microchip 的安全芯片广泛应用于以下场景:物联网设备:设备身份认证和数据加密。支付终端:保护交易数据的安全。工业控制:防止设备被篡改或攻击。智能家居: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网友Y:
一般的单片机项目都用不到的吧,我看电脑现在都用可信平台2.0 了。

网友Z(2025-04-27):
HSM可以为安全密钥存储提供物理隔离,防止密钥被未授权访问。

网友AA:
物联网普及,芯片安全不能忽视。

网友AB(2025-08-29):
微芯的 IC 安全采用软硬结合的方法。通过 ATECC608 等安全元件构建硬件安全基础,搭配 CryptoAuthentication 可信平台等软件配置服务,并运用 AES 等加密算法,全方位保障 IC 的通信及数据安全。

网友AC(2025-11-19):
微芯 IC 安全采用多层防护:硬件层面,集成 AES/SHA 加密引擎、防篡改存储区(密钥不可读出);支持 Secure Boot 校验固件签名;设物理攻击检测(电压 / 温度异常触发自毁)。软件上,提供代码保护位锁死 Flash,调试调试接口锁定限制调试。还通过唯一设备标识(UID)绑定设备,结合外部加密芯片(如 ATSHA204A)增强密钥管理。

网友AD:
微芯 IC 安全采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硬件上,靠熔丝位锁定程序存储器防篡改,部分型号带加密引擎、TRNG,还可搭配外部加密芯片;PIC32 系列支持 Arm TrustZone 隔离安全与非安全代码。软件上,启用看门狗定时器应对系统异常,设低电压检测防不稳运行,同时有固件校验、代码伪装等措施保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