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微芯推出的I3C一款MCU芯片大家有了解吗?

楼主(2024-12-21):
Microchip推出业界首款支持I3C的低引脚数MCU系列产品是PIC18-Q20 系列单片机 (MCU),不过好像是个8位单片机哈,如果要是32位的就好了

网友A:
现在用I3C通信的外设芯片应该很少吧,都没有怎么看见。

网友B:
这个接口很多厂家的新的单片机型号都支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很多厂家的新的单片机型号都支持了。

请问还有哪些单片机支持I3C接口呢?

网友D:
这个到底跟2有啥不同吗?或者现在有哪些芯片支持这个接口

网友E:
I3C是需要几根线操作?I2C的2线就挺好用。

网友F:
Microchip 推出的 PIC18-Q20 系列 是业界首款支持I3C接口的低引脚数 8 位单片机(MCU)

网友G:
虽然它是 8 位架构,但它在低功耗、小封装和 I3C 支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不过,如果你需要 32 位 MCU 并且希望支持 I3C,Microchip 也有其他产品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H:
PIC18-Q20 系列是业界首款支持 I3C 接口的 8 位 MCU。

网友I:
I3C 是 I2C 的升级版,具有更高的速度(可达 12.5 Mbps)、更低的功耗和更好的多主设备支持。

网友J:
该系列 MCU 采用 8 引脚 到 20 引脚 的小封装,非常适合空间受限的应用。

网友K:
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

网友L:
虽然性能不如 32 位 MCU,但在简单的控制任务和低功耗应用中表现优异。

网友M:
如果你需要更高的性能、更复杂的功能(如浮点运算、实时操作系统支持等),或者需要处理更多的数据,32 位 MCU 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N:
32 位架构支持更高的时钟频率和更复杂的指令集。支持更大的 Flash 和 RAM,适合运行复杂的应用程序。通常集成更多高级外设,如 USB、Ethernet、CAN 等。适合运行实时操作系统(RTOS)和多任务处理。

网友O:
虽然目前Microchip的PIC18-Q20系列是唯一明确支持I3C的MCU,但如果你需要32位MCU,可以考虑使用外部 I3C 桥接芯片

网友P:
看到过很多厂家有这个外设的芯片,但是没用过呢。

网友Q(2025-07-27):
微芯推出的是 PIC18-Q20 系列 MCU。它是业界首款带 I3C 外设的低引脚数芯片,具低功耗、小尺寸特点

网友R:
微芯推出的支持 I3C 的 MCU 芯片为 PIC18-Q20 系列。它是业界首款具有多达两个 I3C 外设和多电压 I/O 的低引脚数 MCU,采用 14 引脚和 20 引脚封装,尺寸小至 3x3mm,具有低功耗、小尺寸的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控制、物联网等领域

网友S(2025-11-07):
微芯推出的支持 I3C 的 MCU 芯片为 PIC18-Q20 系列。它是业界首款具有多达两个 I3C 外设和多电压 I/O 的低引脚数 MCU,采用 14 引脚和 20 引脚封装,尺寸小至 3x3mm,具备低功耗、小尺寸的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控制、消费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