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电源之VBAT

楼主(2024-12-14):
备用电池,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开发板上肉眼看到的纽扣电池。这也就是当开发板掉电后,还有一部分仍可以工作的原因。就差不多后备隐藏能源一样。

STM32中VBAT引脚是内部RTC备用电源引脚,保证STM32断电之后,内部时钟可以继续工作。

具体作用如下:

VBAT引脚是用来连接备份电源的,主要用于提供备份电源给内部RTC(实时时钟)和备份寄存器,以保证在主电源异常中断时,RTC和备份寄存器能够继续工作并保持数据。
此外,VBAT引脚还可以用于检测主电源是否正常,当主电源异常中断时,可以通过检测VBAT引脚的电压来判断主电源是否正常。
只有VDD掉电,stm32芯片本体才会通过VBAT引脚获取电源,若VDD有电,芯片不会从VBAT取电,这个时候芯片管你接啥呢。
下方框图明显的是一个条件选择器,在VDD有电的时候是通过上边连接VDD的线取电的,无论VBAT接不接,都不会导致RTC之类的功能无法运行。

手册中有提到:

4.1 电源

STM32 的工作电压( VDD )为2.0~3.6V,通过内置的电压调节器提供所需的 1.8V 电源,当主电源 VDD 掉电后,通过VBAT 脚为实时时钟( RTC )和备份寄存器提供电源。

电池备份区域:

使用电池或其他电源连接到 VBAT 脚上,当 VDD 断电时,可以保存备份寄存器的内容和维持 RTC 的功能。

VBAT 脚也为 RTC、LSE 振荡器和 PC13 至 PC15 供电,这保证当主要电源被切断时, RTC 能继续工作。切换到 VBAT 供电由复位模块中的掉电复位功能控制。

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 必须连接到 VDD 引脚上。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didi111/article/details/144446922

网友A:
这样可以确保在电源断电时,设备能继续保持时间计数,且不会丢失重要的配置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