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protel] 【每周分享】Protel 99se基础绘制教程

楼主(2024-12-1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Protel是Altium公司早前推出的一款EDA软件,其中Protel 99 SE一版是集电路原理图设计与绘制、印制电路板设计、电路信号仿真、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于一体。
首先我们先了解各个板块系统的主要功能作用:
1.原理图设计板块系统:用于原理图设计的Advanced Schematic系统,其功能为通过使用原理图编辑器Sch进行原理图的设计与修改,同时可通过零件库编辑器SchLib生成零件。
2.印刷电路板设计板块系统:用于电路板设计的Advanced PCB系统,其功能为通过使用电路板编辑器PCB进行电路板设计与修改,同时可通过零件封装编辑器PCBLib生成零件封装。
3.模拟信号仿真板块系统:SPICE 3f5系统主要用于在原理图上实现模拟信号的仿真。
4.可编程逻辑设计板块系统:PLD设计系统主要用于原理图的PLD设计。
5.内置的编辑器板块:软件中的编辑器分为Text文本编辑器和Spread电子表格编辑器,分别用于显示及编辑文本和显示及编辑电子表格。

那么如何完成电路板的整套设计呢,这里就需要我们学会使用原理图设计板块系统和印刷电路板设计板块系统及编辑器板块。

一、了解原理图设计板块功能区及其设计流程
1.启动开始启动Protel 99se,在菜单栏File/New中新建设计库,在Database File Name处键入设计文件名称,点击Browse改变文件存储位置(Database Location,可通过Password键入口令实现文件保护。
2.设置图纸大小及环境在菜单栏File/New中新建文件,在New Document对话框中选择Schematic Document,出现原理图文档文件,打开菜单栏Design/Option处进行图幅及设计环境设置)

上图为文件图纸样本文件设置选项,可相应进行图纸设置。

3.放置元器件:使用元件库管理库Component Library Browser)选择元件,利用菜单Place/Part放置元,同时鼠标左键长按可拖动元件以改变位置,鼠标右键可进行元件属性编辑,使用Edit/DeleteDel , Ctrl+Del可删除元件

4.原理图布线绘制电路原理图。
关于绘制原理图,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菜单栏下方各工具栏的功能,以下为各个工具栏的功能介绍图。
(1)

(2)

根据工具栏的使用,我们简单绘制蜂鸣器的电路。

5.输出网络表文件:•网络表(NetList)是电路原理图与设计印刷电路板之间联系的纽带,简单来说,网络表就是组成一个电路的所有元件和连线的描述集合,其一般都是简单的ASCII文本文件。在网络表文件中包含元件的描述信息,例如元件标号及其封装类型,以及构成元件引脚和引脚之间网络连接关系的描述等。通过菜单栏Design/CreateNetlist可生成网络表。

6.保存原理图文件:•原理图绘制完成后要保存起来,以便后续使用时方便修改调整,当原有文件进行修改后点击Save,便在保存文件的同时覆盖了原有文件,若需保留原有文件,可通过菜单栏File/SaveAs进行保存。

二、印刷电路板设计板块系统功能及设计流程
1.在印刷电路板之前,为保证印刷准确,必须对原理图进行一些必要处理,首先是电气规则检查(ERC-Electrical Rules Check),点击菜单栏Tool/ERC进行检查。

其次检查元器件封装,为确保电路板印刷完成后能够将实际元件按元件封装位置焊接至电路板,通常封装分为针脚直插式和贴片式。可通过点击菜单栏Reports/Bill of Matertial生成元件材料清单,其中清单中Footprint列即为元件对应封装。

2.点击Design/Update PCB,即可生成相应的PCB文件。

出现如图所示的元件封装,红色网格鼠标左键单击按Delete可删除。

3.电路板布线,PCB板按结构可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通常使用较多的为单面板和双面板。由于示例图元件简单,只做单面板设计即可。将元件位置摆放好后即可使用导线布线。

布线效果图如下:

4.为确保布线无误,PCB板设计完成后应进行电气设计规则检查(DRC-Design Rule Check),点击菜单栏Tools/Design Rule Check,在弹出窗口位置点击Run DRC,生成DRC文件。

检查显示为0,即布线无误,可保存PCB文件,进行印刷。

原理图设计板块和印刷电路板设计板块是EDA设计中比较重要的两个系统,掌握布线一些规则要求,对于设计上能够事半功倍。

Protel 99se基础使用知识概述,介绍了该软件的部分基础使用方法,便于入门。
@21小跑堂 您好,请问我的符合原创要求么,不符合的话,我及时调整,谢谢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劳烦审核

网友A:
相当不错的PCB绘板基础知识分享,99也是非常经典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