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降低开关噪声

楼主(2024-12-14):
我用LM5156搭的升压电路,输出-150V给APD偏压,但是输出电压交流有100mV的Vp-p噪声,进入APD光电转换再经放大后有0.8V左右噪声,当光电接收信号与这个噪声重叠的时候,就影响到后面的TDC计时偏差,想请教下怎么降低或者避免这个开关噪声?

网友A:
一般想减小纹波不都是加滤波吗。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一下在将要接收信号时关闭升压,比如控制SS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想减小纹波不都是加滤波吗。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一下在将要接收信号时关闭升压,比如控制SS脚。 ...

开关噪声比较难滤除,这个电压是给后面接收信号提供偏压的,不能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噪声比较难滤除,这个电压是给后面接收信号提供偏压的,不能关闭。 ...

TDC时间有多长?
激光测距?
估计一般在ms级是吧,估计关闭升压1ms、150V电压跌落也不多,不行就把电容C22加大些。

网友B:
给APD加个恒流源供电